walkera DV04 攝像機 能不能接上其他牌子的图传?

楼主(2014-02-26):
请问有没有知道的?
求连接方法
这摄像头有五根线,不知道怎么连接

网友A:
可以,但切記只能 5v 電輸入
紅線正,黑線負,黃視頻,白音頻
藍線要配合原裝線插接收才能用遙控開關錄影

楼主:
奇怪~我试过黄线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奇怪~我试过黄线不行
dv04 跟圖傳發射是否獨立供電?
如是, 那就要把兩塊電的負極連接一起才行

楼主:
搞定~谢谢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