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3108.900kv,效率怎么那么低了!

楼主(2014-02-26):
我3108.900kv,,3S5500.1155桨,1400克四轴就7-8分钟,效率太低了!

网友A:
换电池4s

网友B:
我3108,720kv,3S5000,1147桨,1900克四轴,15分钟以上。

网友C:
要么是你提供的重量不准,要么是你电池快不行了,要么是天太冷,电池放不出电了

网友D:
杂牌电池?

楼主:
天气还行,,不是杂牌电池,楼上是720kV呀!不过看数据720KV和900kV差不多应该不会差距那么大,,只有试试4S看了!希望不会太垃圾吧!

网友E:
11×5.5桨本就不是适合静止状态或者是低速状态的飞行器的。希望悬停效率高,还是要用减速桨。APC 11×4.7SF会好得多。

楼主:
抽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