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M V2 问题 向大疆技术求解答

楼主(2014-02-26):
   在GPS模式下, 今天一到稍微高点的地方就开始抖  到后面越来越抖,低于房顶就不抖了  。之前飞着一直都是好好的,求解呀

网友:
低空没风   高空风大   脚架和你的JJ产生共振了吧   看起来不像是naza v2的问题

楼主:
当时基本上没什么风呀

楼主:
这是前面飞的

网友A:
请问飞机轴距多少?  目前调试的感度多少?

网友B:
不是飞控问题下降速度太快,二就是高空有风。

网友C:
不知道的以为你在秀云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请问飞机轴距多少?  目前调试的感度多少?

请问DJI优酷更新的视频 X6模式  V2支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飞机轴距多少?  目前调试的感度多少?

六轴  轴距860  X 型  除航向角150外,其他都是17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的以为你在秀云台。。。。

唉   有时候一个人弄的话,有摄像机在飞机上可以更直观的记录下飞机出现的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飞控问题下降速度太快,二就是高空有风。

当时是在GPS定高定点状态下   没有人为收油下降  后面抖的越来越厉害了 才开始收油下降的

网友:
是在試雲台嗎?效果還不錯jj抖到這樣還是穩!
請樓主提供以下資訊  固件版本? 下降速度 s/m ? 感度?  配置? 總重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DJI优酷更新的视频 X6模式  V2支持吗

naza  暂时不支持

楼主:
引用 楼主:
六轴  轴距860  X 型  除航向角150外,其他都是170

请问大疆  技术   我这感度可以吗? 我是参照F550的参数 再试飞了几次调的这感度,机架越大对应的感度也应该调大些是吗 ?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是在GPS定高定点状态下   没有人为收油下降  后面抖的越来越厉害了 才开始收油下降的

感度多少

楼主:
除了航向角150外,  其他都是170

网友D:
大哥帮帮忙看下吧 我知道你是DJI的本来不应该管我们这些事,没办法了找不到原因,帮忙看下好吗
全机配置V2 H3-2D 恒力4822 390KV 机架飞越690 桨APC1238  mini iosd  DJI500W图传,6S5200电一块 3S2200电一块 全重3150g 感度150 150 150 150 140 140 视频上加装了一块16个AV球的减震板,狗台挂减震板下方。
之前没用减震板 挂钩挂狗台狗台用的四个硬的AV球  后来因为果冻严重换了四个白色软的。
帮帮忙吧  帮我看看什么原因果冻这么严重,谢谢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哥帮帮忙看下吧 我知道你是DJI的本来不应该管我们这些事,没办法了找不到原因,帮忙看下好吗
...

  你好,视频已看到,2355602804 请加此技术人员QQ,会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视频已看到,2355602804 请加此技术人员QQ,会帮你解决问题。

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大疆  技术   我这感度可以吗? 我是参照F550的参数 再试飞了几次调的这感度,机架越大对应的感度也 ...

根据你飞机的具体飞行情况, 无力摇晃属于感度低, 频颤抖不稳属于感度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飞机的具体飞行情况, 无力摇晃属于感度低, 频颤抖不稳属于感度高了。

视频中那是属于感度大吗?我横滚感度 从170调到160还是会那样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中那是属于感度大吗?我横滚感度 从170调到160还是会那样呀

根据调试感度的方法,针对你当前飞行姿态进行调整, 你所给的视频为云台视频无法作出判断。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好,视频已看到,2355602804 请加此技术人员QQ,会帮你解决问题。

请教,V2能否设置失控返航的高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V2能否设置失控返航的高度?

NAZA 目前没法设置高度返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