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N持续熄火~求诊断

楼主(2014-02-26):
很新的OS 50机器,哈模30%油,OS 8号火头,引擎的状态,请两位老师傅视频看过了,都说调得状态很好。
然后,前面两桶油,只做一些简单的航线,小空翻,加一点钟摆,一点无问题。
两桶油之后,因为练习一些新动作,会加入更多钟摆和偶尔的自旋翻,突然从某一次开始,无法启动,发现火头烧了(飞的时候没烧,是降落之后火头才烧掉的,很奇怪)。
换新火头,再飞,半箱油后空中直接熄火,熄火前引擎有很不明显的一点点贫油声。拆开一看,火头丝直接断掉了。怕是贫油,把主针退了3格。
此后每飞必烧,运气好可以飞两箱,运气不好一箱油直接烧。有时是空中直接烧掉,有时是正常降落之后,熄火休息一下,再启动时发现火头在熄火状态下烧掉了。但是每次都是毫无贫油征兆,好好飞着就烧了。
拆开看火头,很新的火头要么直接断掉,要么就是里面电热丝严重扭曲,初步判断是缸压太大,把活塞取出,用研磨膏清除积碳(其实也不严重),然后买了一个缸垫加上,太平了一小段时间,再次连续空中停车(不烧火头),一般发生在第二箱油的后半程,声音完全正常,突然熄火,落地后摸缸底,温的,一点不烫手,再启动也正常~
这种症状着实让我摸不到头脑,症状总结如下:
1.先是空中烧火头/熄火状态下烧火头,引擎温度正常,无贫油声
2. 加缸垫后,不烧火头,但空中熄火,温度正常,无贫油声
3. 多发生在第一箱油的大半箱油烧完时,或第一箱油正常,休息之后第二箱油的大半程时。
4. 后来加了副油箱,所以不大可能是吸进气泡,从声音判断也是如此,熄火发生的十分突然。
求指点解决办法。每次熄火降落,落地都要小小弹跳一下,必损失一对碳尾桨或尾齿,实在是肉痛,而且扫兴而归。

第一次拆开看积碳的情况,还不算严重。

火头的死状,只飞了一箱油不到就完全扭曲,应该是爆震导致,因此加了缸垫

网友A:
这个积碳算是比较严重的了,我的用哈模的30油已经用掉7桶了,活塞侧面一点积碳痕迹都没,就表演颜色有点变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积碳算是比较严重的了,我的用哈模的30油已经用掉7桶了,活塞侧面一点积碳痕迹都没,就表演颜色有点变 ...

难道又要回去拆发动机可是不高温为毛这么多积碳

网友A:
一个起落下来之后,你摸摸缸底的温度,看看温度高不高

网友:
还是电的省心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起落下来之后,你摸摸缸底的温度,看看温度高不高

刚下来的时候是温的,放一会就会变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起落下来之后,你摸摸缸底的温度,看看温度高不高

请问靖江的兄台现在飞什么程度的动作?我普通飞航线也是一点问题都木有哦

网友B:
看了以后,对你的发动机来分析,可能是太过贫油造成活塞出现问题,还是你的飞机飞了多少个起落?

网友:
也有可能是 油路和化油器 哪堵了。我以前的车 就是化油器堵了,启动正常 跑一跑 就熄火。和你的症状差不多。但是没烧火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以后,对你的发动机来分析,可能是太过贫油造成活塞出现问题,还是你的飞机飞了多少个起落?

大约30-40个起落,4桶油

网友C:
通通油路,检查下油路的气密性,清洗下化油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通油路,检查下油路的气密性,清洗下化油器呢?

嗯,想起说明书上讲过一段时间要清洗一次化油器。回去拆开看看

网友D:
化油器拆掉用甲醇或酒精全洗,前后轴承换掉,初步怀疑你轴承散架。还有就是要加亚拓那个油虑,我不知道你有木有。有的话就开始拆发动机吧。一般就这些原因

网友:
轴承看下,轴承坏了也容易烧火头

网友:
学习 研究,,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化油器拆掉用甲醇或酒精全洗,前后轴承换掉,初步怀疑你轴承散架。还有就是要加亚拓那个油虑,我不知道你有 ...

油滤有的。化油器回去检查下。
轴承如果坏掉,甚至只是有虚位的话,机体震动应该很大了吧?我没这种感觉嘛

网友:
启动困难,熄火,应该是轴承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滤有的。化油器回去检查下。
轴承如果坏掉,甚至只是有虚位的话,机体震动应该很大了吧?我没这种感觉 ...

发动机里面的轴承特别是后轴承的保持架如果碎掉就有可能掉出来东西打坏火头,我只是告诉你这个可能的原因,具体也看不到你发动机肯定没办法确定是哪里出问题,所以建议你拆了曲轴看看后轴承是不是该换了。这个轴承我一般几十个起落就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