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hero的电机

楼主(2014-02-26):
最近看sky-hero的y6很合胃口,可是咨询了下,他的电机只能用22或者28的。
这尺寸的电机大家有没有推荐的高续航的,本来想上3508或者4110之类的,要是有改造部件也好。。
还有我看这款有个sky-hero的官方电机貌似是2815-470kv的,可是网上一直找不到那个电机的相关参数还有功效,看这kv值似乎比一般28电机要省电。

网友:
TM不是有升级版么

网友:
这个jj完全就是个烧钱的货

楼主:
tm升级版是什么型号的?
我在官网上就看到一个mt2814的400kv版本还算相对合适点,但是整个淘宝都只有700多kv的版本。

网友A:
可以用飓风2814,有400 500等k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飓风2814,有400 500等kv

找到了 谢谢,真可惜了这么好的机架不让上35,41的电机

楼主:
飓风果然有kv比较合适的电机 谢谢

网友(2014-04-13):
我見有 模友 可以 把 QA4006 裝到 小金刚 上(因為这电机下有个安裝座,, 该座比较細),, 不知 SKYHERO 能不能....

网友(2014-05-27):
猜测原厂电机就是飓风给代工的,造型基本上没什么差别。

网友(2014-08-21):
有原装大电机座替换的,可上4系电机

网友B:
还有第三方的金属电机座带爆闪灯

网友C(2014-11-23):
引用 网友B:
还有第三方的金属电机座带爆闪灯

求第三方电机座链接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求第三方电机座链接 谢谢!!

淘宝 广后模型 找店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淘宝 广后模型 找店主

淘宝搜索了 没找到 求个具体链接 多谢! 非广告。其他人勿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搜索了 没找到 求个具体链接 多谢! 非广告。其他人勿喷。

淘宝搜店铺:广后FPV模型店
找店主定做,以前只给几个朋友做过,我买不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 谢谢,真可惜了这么好的机架不让上35,41的电机

可以买麒麟的金属电机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