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不懂啊 求问

楼主(2014-02-26):
如图  ,  格式3S 2200毫安电池     上面写的放电电流 就是对应电调的电流吧

我用的好盈飞腾40A   貌似只能用格式25C的     用40C的持续放电电流高达88A  超过了40A电调的承受能力了吧

网友:
你有个概念性的错误!就好比之前有人问自己的充电器电流最大电流有40A家中的保险丝最多才几A不会为什么不会烧保险丝一个道理

网友:
最简单的电机,电调,电池的关系是:电机电流<电调持续输出电流<电池持续输出电流!

网友:
格式3S 2200毫安 25C 就是最大允许放电电流为2.2A*25C=55A 长时间工作超55A就会烧坏电池
同理40A电调最大允许工作电流40A

网友:
同意2楼。

网友:
上学路上

网友:
不用那么多电流,电池就不会供那么多电流。
就像你家里的保险丝能供20A,同时用好多东西都没事,很强大吧!为什么没把十来瓦的节能灯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