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APM 炸鸡 大侠们来分析下

楼主(2014-02-26):
刚装好,450机架 带脚架,,朗宇X2216  KV880  用1047浆
全部都是默认参数,还没调,,GPS锁定,解锁,,默认增稳模式起飞  正常,,,有点飘,,手动控制 还能接受

  5米高度,切悬停Loiter, 刚切还好,有点飘,自动小幅度修正,,,3.4秒后瞬间大动作向右后倾斜炸鸡 ,,
眨眼就成碎片了 ,,心也碎了,,,,

,,大概什么原因呢,,大侠们分析下,,

网友A:
GPS问题,以前偶到过,还好没和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问题,以前偶到过,还好没和炸机

GPS  什么问题,,接触不良?

网友B:
节哀,我也遇到过,还好飞得不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GPS  什么问题,,接触不良?

一个是星不够,第二就是解锁起来后自己才定上位的就出这个问题,我的以前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星不够,第二就是解锁起来后自己才定上位的就出这个问题,我的以前就这样!

怎么判断星多少,,我没数传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判断星多少,,我没数传 ,

没有就 不知道了,我有数传,你看蓝色灯常亮不,一般常亮证明锁定星了, 但不知道几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就 不知道了,我有数传,你看蓝色灯常亮不,一般常亮证明锁定星了, 但不知道几个!

看LED灯的闪烁和颜色~~~~不停的间隔闪绿灯就信号最好~~中间带有红灯或者黄灯就是信号差一点~红灯直接不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LED灯的闪烁和颜色~~~~不停的间隔闪绿灯就信号最好~~中间带有红灯或者黄灯就是信号差一点~红灯直接不能 ...

哪有绿灯、、  不就是红灯和蓝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有绿灯、、  不就是红灯和蓝灯吗

什么飞控???

网友:
不好意思我说的是大疆的飞控~~~你这个就是蓝灯~~

网友:
升级新固件

网友D:
我认为是你的稳定P过大  RATE P 可能也大   和GPS没有关系,GPS 只是漂移导致飞机突然移动,如果PID调的好,飞机应该是随便怎么运动都不会翻的!所以根源还是你的PID没有调好,必须调到稳定模式下可以乱飞,然后定高模式乱飞也可以定住高度时才能切有GPS参与的模式!这样保证就没问题

网友:
P值大了吧,瞬间翻和GPS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是你的稳定P过大  RATE P 可能也大   和GPS没有关系,GPS 只是漂移导致飞机突然移动,如果PID调的 ...

对的,是PID的问题。

我看你的描述,觉得是P小了。但是不能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节哀,我也遇到过,还好飞得不高

怎么解决的

网友:
3.1以上没这种问题了 是由gps突然信号差距离跳动的影响

网友:
一定要数传到位才可以GPS模式飞啊,我就是心急没有数传就GPS模式起飞,以为等了六七分钟应该搜到五六颗了,结果一起飞就乱飘,在两米高左右高端油门拉下来才避免了一场撞击。换了开阔地方,用了数传等看到6颗星了最起飞,一点不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是你的稳定P过大  RATE P 可能也大   和GPS没有关系,GPS 只是漂移导致飞机突然移动,如果PID调的 ...

恩,,谢谢回复,,明天调整

网友E:
增稳能飞一般不是PID的问题了 目测基本是GPS的问题 丢星 本人在家门口 两侧有建筑 属于一线天 GPS信号不好 误切Loiter 模式 以为是ALTHOLD 就是飘忽不定 然后 突然向右撞墙 事后才发现模式切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