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飞控制移动方向只有左右滚控制不变,为什么?

楼主(2014-02-26):
为什么?

总结下,

同样操作-升降舵上推,正到飞的移动方向相同(用图的视角),但是想象直机第一人称视角的移动方向是相反的,用机尾方向作为向后的方向.
就是说,正到飞同样向后移动,需要的操作方向相反.

还是同样操作-副翼右推,正到飞的移动方向相同(用图的视角),但是想象直机第一人称视角的移动方向是相同的(其实也是反的),用重力方向俯视,逆时针旋转的方向为左.

这种感觉到飞相对正飞,控制移动方向的操作,只有副翼一样,其他相反的原因是,
想象到飞第一人称视角的左右是反的错的,
其实控制还是相反,感觉也是反的,负负得正,所以感觉是一样的.

网友:
主要问题是你的参照变了  按机上视点实际控制都没变

楼主:
可是为什么感觉上,只有左右滚控制没变,其他前后等控制就相反了.

网友A:
你倒试下立着飞倒飞,就会发现一切都没有变。
如果还是不能理解,那估计就不用理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为什么感觉上,只有左右滚控制没变,其他前后等控制就相反了.

对啊 因为你用你的感觉而不是用直升机的固有方向来思考

网友:
不需要理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倒试下立着飞倒飞,就会发现一切都没有变。
如果还是不能理解,那估计就不用理解了。

我没试,我猜变了,重力和升力相反了.

楼主:
知道了,这是分辨方向用什么做依据的问题.

网友B:
谁跟你说只有左右滚控制不变了?别说倒飞了,你立着飞、横着飞,前后左右都没改变控制的!!!

楼主:
我看后的方向是,尾桨的方向,包括正反.和第一视角一致.
看左侧的方向是,重力方向向下看,头的左侧,包括正反,和第一视角正飞一致,到飞相反.

所以...到飞感觉左右控制没变化,负负得正,其实控制相反,感觉也相反,就一样了.

有其他不同分辨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跟你说只有左右滚控制不变了?别说倒飞了,你立着飞、横着飞,前后左右都没改变控制的!!!

不是姿态,是前进方向,
正到都是向头的方向前进,操作不一样.第一视角升力相反.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姿态,是前进方向,
正到都是向头的方向前进,操作不一样.第一视角升力相反.

升力方向相反不影响控制  这个是周期变距管的 不是总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力方向相反不影响控制  这个是周期变距管的 不是总距

升力方向相反不影响控制,影响移动方向,相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升力方向相反不影响控制,影响移动方向,相反.

没有相反啊  仍旧是你摇杆朝上是上升 摇杆朝下是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相反啊  仍旧是你摇杆朝上是上升 摇杆朝下是下降

都是升降舵推,正到飞从如图的视角都是往右移动,但是第一人称视角呢?
我觉得左图到飞是向后,右图正飞是向前.相反.

这也是我开始不明白的,如果是左右倾斜的话,我看正反移动方向是相同的,原因是我以机头为准分辨左右,不分正反,其实是反的.

楼主:
我看都是往右移动,其实倒飞是向左.

楼主:
标题有问题
到飞只有左右滚控制不变,为什么?---到飞控制移动方向只有左右滚控制不变,为什么?

网友:
你的问题不是很理解呦~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是升降舵推,正到飞从如图的视角都是往右移动,但是第一人称视角呢?
我觉得左图到飞是向后,右图正飞 ...

只要你上推升降摇杆  直升机机头就是朝下转    只要转向摇杆推左  机头必定朝左侧转动  直升机的控制只按自己的固有坐标  这也是为什么所有直升机说明书都要先给你方向的定义

    至于你看到的 根本毫无意义   这个都是直升机自身坐标系和你的坐标系叠加之后的效果

如果你横躺着  你看到的和实际操作的又有变化了  直升机自身坐标系不变 而你的坐标系转了9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你上推升降摇杆  直升机机头就是朝下转    只要转向摇杆推左  机头必定朝左侧转动  直升机的控制只按 ...

只要飞的和想的一样就好.

不过我才知道,我没分清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飞的和想的一样就好.

不过我才知道,我没分清左右.

你没分清你的左右和飞机的左右

你看到的是你的左右 而遥控器控制的是飞机的左右   大脑要中间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