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凤凰电调 调速模式 的使用

楼主(2014-02-26):
以前飞小机时,定速曲线在遥控器上设置就行了。第一次用凤凰电调,电调也可以设置电机定速,有点不明白。如图,以调速模式选择“指定转速”为例,下面的理想转速是否就是对应遥控器定速曲线30%、70%、100%,即遥控器定速曲线为30%时,电机以1660实际转速运转?

网友A:
就是在控里面把油门设置成30%、70%、100%的水平直线,前2档可以稍微高几个百分点,而且必须校准电调的油门行程,具体请参考千红的教学贴,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在控里面把油门设置成30%、70%、100%的水平直线,前2档可以稍微高几个百分点,而且必须校准电调的油门 ...

明白,谢谢

网友:
这项设置里面,需要输入电机和齿轮信息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