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R X350

楼主(2014-02-26):
有谁玩过华科尔的QR X350,左边LED闪动,然后飞不了,有谁知道怎么回事,解锁飞了10几秒就这样了

网友A:
去华科尔官网问一下~~~

网友B:
估计是电池没电

网友C:
左边灯闪就是电压报警

楼主:
单个3.83左右就不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单个3.83左右就不行了??
停下来3.83是回电,负载了电机一转可能就掉到3.6了。而且x350固件如果不是升级的就是3.8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