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塞纳斯之后

楼主(2014-02-26):
提示:

网友A:
跑道不行,涵道看来是不行了

网友B:
飞机很少使用大容量的2S电池,如果没有跑道可以采用手抛的方式,80CM左右的KT扳机比如330,F2之类的,如果你喜欢速度,呢么EPO的飞翼也是好选择比如Z84,飞猫,假如你喜欢滑翔的飘逸呢么冲浪者,2米凤凰,ASW15都是你的首选

网友C:
至少3S的吧。

网友D:
冲浪者X8 我过年回老家特地买的 在老家麦子地上来回蹭~~问题不大。非常耐摔。

网友E:
kt机、330、飞翼、滑翔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