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45的问题

楼主(2014-02-26):
两架老款f45,陀螺仪坏了,其他的都正常,求大神们教我解决办法!

网友:
如果陀螺仪是竖着的,可以换的,12块一个。若是躺着的老版话,没办法了。只能换主板了。空也要换掉。

楼主:
陀螺仪是站着的,我从飞乐模型那购买的陀螺仪不能用,好像是那个是新款的

楼主:
天空888发表于2014-02-26 15:09:51
如果陀螺仪是竖着的,可以换的,12块一个。若是躺着的老版话,没办法了。只能换主板了。空也要换掉。
买了,也是12一个的,不行

网友:
竖着的有2种型号,你买对了没有,再一个,焊接有问题没有,上个图看看!

楼主:
天空888发表于2014-02-26 15:22:26
竖着的有2种型号,你买对了没有,再一个,焊接有问题没有,上个图看看!
图上不了,飞机12年底买的,那个陀螺仪的焊点比较宽,我买那个是窄的

楼主:
天空888发表于2014-02-26 15:22:26
竖着的有2种型号,你买对了没有,再一个,焊接有问题没有,上个图看看!
插上去焊点不是正好的,有一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