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某位大神,, 帮忙解決了apm miniosd不能改显示参数的问 ...
谢某位大神,, 帮忙解決了apm miniosd不能改显示参数的问題

楼主(2014-02-26):
偶的apm miniosd之前有问題不能用,, 不能改显示的参数,, 一直显示epprom有问題,, 在看了某大神的贴子(忘了是誰發的贴子)后重新刷了bootloader,, 現在可用了,, 说声谢谢

楼主:
遇到相同情況的可交流交流...

网友A:
哪个模式 有显示 是 什么 情况》? 我海盗 稳定模式有,其它模式都没有显示,显示等待连接的画面

楼主:
只用过apm的,, 海盜不太清楚呢,, 抱歉...

网友B(2014-05-11):
求LZ是看的哪个大神的帖子,我现在刷boot总是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