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压式云台结构

楼主(2014-02-26):
入了新六轴不久 问题来了,一开始转向和高速航线的时候,果冻严重,后来增加了一块减震板和云台自带的减震板一起,果冻明显大幅降低,唯一一点,现在向前或者向后高速航线还有一点果冻
也了解了果冻的根本原因是电机和桨产生共振导致的,由于肉眼无法判别电机是否不一致(看着都一样),所以只能找其它原因,后来我发现我狗台上的减震球用的硬的,我又换了软的,今天试飞果冻明显降低。
了解这些的时候也了解到下压式云台是抗果冻的一种办法,虽然不是主要的问题,但想了解一下,求解释。

加装减震板16个AV球

挂载方式

狗台和加装的减震板连接用的扎带

晚上回家补试飞视频

网友A:
你把那狗台连接到上面那块板上就是下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那狗台连接到上面那块板上就是下压了

啊 是不是这样减震效果好点

网友B:
挂杆挂在下边板上,狗台挂在上边板上,才是下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挂杆挂在下边板上,狗台挂在上边板上,才是下压

哦哦  回家试试

网友C:
为什么 最上面的板子 只 接了 两个 在杆子上 ? 不是接4个么

网友D:
你这是下拉!
拉和压在字面上就能理解了吧
捉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下拉!
拉和压在字面上就能理解了吧
捉急

哎  就是不知道下压 ,到底下压抗震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 最上面的板子 只 接了 两个 在杆子上 ? 不是接4个么

只买了两个

网友A:
你都试试那个没有果冻来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试试那个没有果冻来哪种

电机震动大 机架刚性不够

网友:
那就下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