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灵脚架的安装螺丝问题,请大疆技术注意。

楼主(2014-02-26):
新手小炸几次后,发现脚架螺丝丢失一颗,拧上备用的螺丝时发现帽滑丝了,装不紧。打开机壳后发现一个问题,所有脚架固定螺丝有些短,只挂了3、4个丝,炸机时就容易拉脱,建议DJI在出厂时脚架固定螺丝在长个3、4毫米。家里找不到合适的螺丝,我就用加长的电机固定螺丝改了一枚,问题解决

网友:
精灵本身就是 玩具

网友:
楼主没有用错螺丝?

网友A:
大疆配送的备用螺丝长短不一,可有用途,不能用错。比如装护浆器要用长螺丝,拆去护浆器就得换用短螺丝,不然很可能会把内部的电路顶坏了。

网友B:
DJI 的工业设计还是有道理的。多在空旷的地方练习,尽量不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DJI 的工业设计还是有道理的。多在空旷的地方练习,尽量不炸。

不炸那是不可能的...第一张图片可以看出,脚架螺丝装紧后,螺丝头到栽帽的面还有大约4毫米,螺丝应当可以长一点吧。只要不突出来,就不会顶住电调的印刷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疆配送的备用螺丝长短不一,可有用途,不能用错。比如装护浆器要用长螺丝,拆去护浆器就得换用短螺丝,不 ...

谢谢,提醒啊!螺丝没有装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