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小四轴。。。 明白的来

楼主(2014-02-26):
弱弱的问一句,  大载重,和远距离 都有什么 类型的 呢? 求指教。。。

网友A:
哪肯定不是mini的

网友:
按楼主条件来推荐,那就是大六轴

网友:
小四轴无非就这几款适合,避免广告嫌疑,我就不说型号了,金星达的,伟力的,哈博森的,价格基本可以从低到高排序

金星达的,300毫安电池,室内小几几挺爽玩的,12分钟续航,就是磕磕碰碰的电机容易损坏(我都换了三个7*20的空心杯了...)
载重方面,我挂一个U盘各种飞没问题,续航6分钟没问题 ,再长时间载重我就怕主板烧了...
遥控距离在50M左右,室外亲测

伟力的,吹泡泡的,哥们婚礼的时候送戒指用,还在路上,没到手,感觉比金星达的差不多,就是比金星达的大一圈。然后空心杯加减速齿轮等等
等到手了给你补个回复

哈伯森的太贵,没入手

网友:
..LZ这要求 等你来 开发个!~ 要不就只有大鸡鸡才能满足了!~

网友B:
要多大载重和续航呢?

网友:
金星达加大电机叠焊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多大载重和续航呢?

不要太大 就行。。。。  载重可以 吊起一个 优盘 能从江这边飞到那边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太大 就行。。。。  载重可以 吊起一个 优盘 能从江这边飞到那边就行。。。

过江?目测不实际...

网友C:
thank发表于2014-02-26 16:46:18
小四轴无非就这几款适合,避免广告嫌疑,我就不说型号了,金星达的,伟力的,哈博森的,价格基本可以从低到高排序

金星达的,300毫安电池,室内小几几挺爽玩的,12分钟续航,就是磕磕碰碰的电机容易损坏(我都换了三个7*20的空心杯了...)
载重方面,我挂一个U盘各种飞没问题,续航6分钟没问题 ,再长时间载重我就怕主板烧了...
遥控距离在50M左右,室外亲测

伟力的,吹泡泡的,哥们婚礼的时候送戒指用,还在路上,没到手,感觉比金星达的差不多,就是比金星达的大一圈。然后空心杯加减速齿轮等等
等到手了给你补个回复

哈伯森的太贵,没入手
金星达300mah电池12分钟续航!!什么型号?我弄的起飞30g  300mah电池才9分半。带700mah电池起飞39g20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金星达300mah电池12分钟续航!!什么型号?我弄的起飞30g  300mah电池才9分半。带700mah电池起飞39g20分钟 ...

就是金星达的那个像青蛙的四轴我没事就在家里练手玩,不至于让手太生硬了,一块电池四十分钟充满,能飞十二分钟很正常啊,当时买的套餐...电池是蓝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太大 就行。。。。  载重可以 吊起一个 优盘 能从江这边飞到那边就行。。。

小四轴过江?目视飞行你肯定看不见啊,看监视器那载重还得等大,另外江面风还大,最好是别想了
除非你们那的江宽度在100米以内

网友C:
thank发表于2014-02-26 23:26:00

就是金星达的那个像青蛙的四轴我没事就在家里练手玩,不至于让手太生硬了,一块电池四十分钟充满,能飞十二分钟很正常啊,当时买的套餐...电池是蓝色的
jd385吗?

网友:
JD385价钱太高了 ,现在好像 有几款和 385功能差不多的 ,价钱比 385便宜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jd385吗?

好像是...我忘了,现在筹建工作室,我兄弟不会,我让他拿去练手去了...

网友:
壳子改过没有?要是没改过不可能12分钟。带500mah电池才12分钟。

网友:
建议楼主坐等哈博森H109上市,109轴距200mm够小,可选择购买fpv组件,2200毫安时电池,带个U盘过江来回应该轻轻松松,哈哈。

网友A:
小四轴不可能大载重,除非对这个小定义不一样。小四轴因电机剩余功率小,载重是很差的:就算能悬停、能平飞,一做动作高度就掉得励害。除载重差,载“矩”也是很差的:我偿试过加装固定翼那样的翼面,结果岀现了难以控制的摇晃,续航时间也大为缩短…这说明这个翼面造成的额外力矩是四轴难以承载的!若小四轴真有什么大载重,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四轴来吊一架像真直升机的机身(当然也包含脚架),打造出一架“四轴式直升机”,比“共轴式”强得多吧!如果还有很强的“载矩”能力,那又可以跟一架滑翔机结合在一起,打造成“直升飞机”。可惜这只是“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