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轴距测量

楼主(2014-02-26):
虽然玩了一段时间,但是这个多轴的轴距一直没搞懂要怎么测量,请教一下

网友A:
轴和轴中间的距离~~~

网友B:
对角之间电机轴线之距离,即是轴距。

网友C:
例如F450,标准的X形四轴,两个对角线之间的距离就是轴距,异形我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