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们 有空请进来探讨个飞行器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4-02-26):
     飞多旋翼我一直超重视飞行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这块,相信飞手们也很一样重视,毕竟上天的东西谨慎点好! 关于多轴我95%的情况下我都选择用双电池来飞,对称悬挂取平衡,电调连接板我做了2条主电源输入线用来分别各接电池。我觉得这样的好处有2点:一是保险系数高;二是多少能省些银两,例如:二块5000电的价格常常比一块10000的便宜一些些。大侠们有什么见解呢?又有几多兄弟是2块以上电并联飞的呢?

网友A:
两块电池,接头增多,只能降低可靠性。

而且在安装电池的时候,刚刚接上一个电池,另一个电池接头有短路风险。比如碰到手表。

像我等自行焊接电池的人,不存在两个5000 比一个 10000的电池便宜的问题。

焊接在一起,做一个10000的电池,其实可靠性是增加的。

网友:
LZ说的有道理,2块电安全性比一块电肯定是要高(防止单片电芯发生故障),碰到手表的问题是没有采用TX60接头,

网友:
愚以为,两块电池并联之后危险系数陡增!重量也增加不少,效率堪忧。

网友B:
电池是关键~~不要省~~~一块一块的上不要并电~~~并电反而降低效率~

网友:
我倒是同意楼主的意见。因为出现过一块电池其中的一片有问题,自己不知道,险些高空炸机。

楼主:
看来大伙各述己见,很是热闹,认真看你们的观点也给我了很多启发。

楼主:
同等容量电池 2块并联和1块单联   我测试过几款品牌  重量相差基本在+-20G左右   不存在加重飞行负担。

楼主:
玩过一些时候的飞友 基本电池都会改TX60的  安全增加不止一点点   想想以前自己的无知,还以为老航友在推销一些无用的东西给自己 加重经济负担 SORRY  错怪当年带我入迷的老航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是关键~~不要省~~~一块一块的上不要并电~~~并电反而降低效率~

请问航友  降低效率?  请问该怎么去理解呢?  我测试过同一品牌电池  2块电池同容量电 和1块同容量大电池  飞行时间相差不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块电池,接头增多,只能降低可靠性。

而且在安装电池的时候,刚刚接上一个电池,另一个电池接头有短路 ...

只是增加了一个输入线路  当然焊接一定遵循2点 一要舍得花重金买杂质少的锡(好象说银含量高的更好) 二是一定要焊结实了 ‘虚汗’要不得

网友C:
同意。唯一的微小弊端:增加一组插头和线,增重几十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唯一的微小弊端:增加一组插头和线,增重几十克。

这个严重同意

网友D:
两块电池并联,C数,增倍,下来时电池温度底.飞行时一块完旦,另一块还能坚持,至于接错,碰到什么.这是个人大意,一块电池接错时也不是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块电池并联,C数,增倍,下来时电池温度底.飞行时一块完旦,另一块还能坚持,至于接错,碰到什么.这是个人大意, ...

楼上的是行家  2块电池虽然连接和拆卸时烦琐些 但焊接过关肯定是有助于飞行的,一块有状况还有一块能顶当抓紧安全返航  至于并联在一起就C数增加这个确定么?(我觉得不是这样吧? 我两块30C放电的并在一起就是60C么? C数越大放电速度就越快 效率就越高  但我觉得飞行时间和一块电池的时间差不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航友  降低效率?  请问该怎么去理解呢?  我测试过同一品牌电池  2块电池同容量电 和1块同容量大电 ...

指的应该是一块一块的上,中途下来换电池,起飞重量下降了,同样容量飞行时间自然变长

网友E:
不是非常同意楼主的观点,因为双电会有一个互相充电的过程,如果两个电池电压不相同,会导致电压高的给电压低的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是行家  2块电池虽然连接和拆卸时烦琐些 但焊接过关肯定是有助于飞行的,一块有状况还有一块能顶当 ...

C数当然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非常同意楼主的观点,因为双电会有一个互相充电的过程,如果两个电池电压不相同,会导致电压高的给电压 ...

对 这就是引出的一个新问题  电压高往电压低的充电   所以我飞都采取2块完全一模一样的电池来飞 甚至品牌也一样的好  同时放电才均匀 当然不能一块5000 30C 和一块 2200 25C的一起用

网友:
一直用高品质电池,从未出现电池出故障的情况,其实电池出问题的情况很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是行家  2块电池虽然连接和拆卸时烦琐些 但焊接过关肯定是有助于飞行的,一块有状况还有一块能顶当 ...

放电时间,肯定是差不多,这是一定的,电池充许通过的最大电流肯定是加倍了,至于放电C数加倍,你这么一说,我还真得想想,我说的对不对了,这个C是个什么意思

网友C:
用1000mAh30C的10块并联,得到1万mAh300C.....太超值了。而且这东西成品买不到,厂家造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1000mAh30C的10块并联,得到1万mAh300C.....太超值了。而且这东西成品买不到,厂家造不出。

C数还是30C,容量变10倍了而已,同时按照单块电池放电能力来说,增大了10倍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是非常同意楼主的观点,因为双电会有一个互相充电的过程,如果两个电池电压不相同,会导致电压高的给电压低的充电!

嗯,是的,然后呢? 一直充下去? 充了,又怎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是的,然后呢? 一直充下去? 充了,又怎样呢?

越来越有点意思了! 是呀  互相充电又怎样呢? 飞行器在飞行过程中 电池都一直大量且***的放电状态  飞10来分钟就下来了  互相充电是微乎其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