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16V的铣准备加数控,需要哪些设备?——新手菜鸟求助各位前辈了!

楼主(2014-02-26):
    最终决定用小潘的PX16V来加数控了(机器还没下单)。翻了不少帖子,但有些还没有搞太清楚,所以想专门请教一下各位有经验的前辈,一个很简单、很初级、很低级的问题:要买些什么?    现在自己觉得是这样的东西:
    1、步进电机,57,3A
    2、步进驱动器(最好用是三轴分开的,一体的可能会有干扰)
    3、步进电源,24V以上
    4、丝杠
    5、CNC控制板
    6、变频器
    7、手轮
    8、轴联器
    这些东西在采购的时候需要说明什么型号?或者说在某宝里搜索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样的关键字
    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在下先谢了

网友A:
还是多潜水,看看那些专业的改装贴,多用度娘查查,会有答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多潜水,看看那些专业的改装贴,多用度娘查查,会有答案的

都快潜到马里亚纳海沟了……还没见哪个帖子说得那么详细呢……经常是“从某某拆下来的某某”,没系统介绍的。

网友B:
站内搜索“改数控”试过没

网友C:
机械的东西,说起来麻烦,动起手来也不一定难.所以前辈懒得说.

DIY这东西都要看自身条件,动手能力,能找到什么配件材料,性价比,目标综合着弄,别人一般不能完全照搬----

话说一般有公德心的或是笨人才讲的够仔细,呵呵.

我就是不算聪明人,等我改好了发贴吧,3-4个月内改好.

我的是欧普BF20LV,供参考.

在5IMX潜水有一两个月了,机械新手,学习了不少东西,感谢各位前辈.

现在难题越来越少了,还缺动手实践,浪费东西难免的,总比直接买成品数控便宜多了,当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站内搜索“改数控”试过没

没少看,要么是全图片,要么是只说一两个,要不是潜水,还说不出来这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的东西,说起来麻烦,动起手来也不一定难.所以前辈懒得说.

DIY这东西都要看自身条件,动手能力,能找到 ...

不需要说机械的,具体到刮研,10年之内的都是新手,只要说需要买什么电子设备就行了。就好比当年有人问我自己装电脑要买什么东西,列个有CPU、主板、内存、显卡、声卡、硬盘、光驱、机箱、电源、键盘、鼠标、显示器的清单就完事儿。
……
说实话,挺失望的

网友:
机械和电子的不一样,机械的东西眼睛能看到,手也能摸到,好像很简单,其实呵呵...

也和我们是新手有关系,还没入门,等学会点就好了.

网友D:
我有16V啊,感觉行程小,还是补点钱上20V或25V
还有16V的X轴丝杆空间小,改滚珠丝杆有些难度,最好有其他的铣床加工下
至于其他要买什么,还是多潜水吧

网友E:
谁改过,都知道买过什么,就告诉他呗,就算不全,给人一个参考,整这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16V啊,感觉行程小,还是补点钱上20V或25V
还有16V的X轴丝杆空间小,改滚珠丝杆有些难度,最好有其他的铣 ...

25V同样需要改动
相信有很多新手从来不潜水,有问题直接就发帖子,有时候论坛上的老友都厌倦了回答一些很菜的问题
即使作为从来没接触过机械加工的新手,在下十分清楚16V与25V的差别,也斟酌过75公斤与125公斤对于自家房屋的影响,同样也认真考虑过自己的需求,所以,您的建议并不能对在下有任何帮助。
感谢阁下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谁改过,都知道买过什么,就告诉他呗,就算不全,给人一个参考,整这费劲。

也许人家觉得这个问题十分菜,不屑回答吧
虽然没有到过工厂,但有很多“技术精湛”的,从来都会十分注意保守自己的秘密,哪怕只是一条“铁烧红了不能用手摸”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需要说机械的,具体到刮研,10年之内的都是新手,只要说需要买什么电子设备就行了。就好比当年有人问我 ...

你问的所有加起来都不是初级问题。机器改动都是根据机器的空间决定,比如丝杆大小,总长,二头加工,更大问题是丝杆螺母座要定制!电器方面都是根据个人需要决定,比如你改好的数控想主要用来雕还是铣都是决定你步进电机(57以雕为主86才有点铣的样),电机决定驱动器。你问的问题完全没前提,没用过PX16V改数控的根本不可能回答,论坛上也没几个有这机器,想要高手帮你,你得买机器回来慢慢改,改到有问题再来问才可以行的。像楼主这样的语气,那里像请教啊。提出问题就想即时得到全面的答案,没人回就说失望,有资料在手上的人都不会诉你,典型的申手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问的所有加起来都不是初级问题。机器改动都是根据机器的空间决定,比如丝杆大小,总长,二头加工,更大 ...

既然问的不是初级问题,怎么又是伸手党?
不过总算还有句关键的话,57步进电机搞铣不合适,为这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问的所有加起来都不是初级问题。机器改动都是根据机器的空间决定,比如丝杆大小,总长,二头加工,更大 ...

不过是想知道改个数控需要用到什么电子配件,就好比电脑盲问大家,自己组装个电脑都需要买什么。怕大家嫌烦,所以自己列出了想到的部分,确认一下规范的名称是什么。至于惹您老人家发这么大的火吗?别说在下没潜水,如果您把自己现在关于电子、机械的部分清空,自己去翻翻帖子,也同样一头雾水。

网友F:
引用 楼主:
既然问的不是初级问题,怎么又是伸手党?
不过总算还有句关键的话,57步进电机搞铣不合适,为这句谢谢
...

多说二句,要57步进2.0NM-3NM。驱动一般用M542……用86步进8NM左右,特别Z轴最小要8NM。驱动一般就用MA860H。当然你用MA860H驱动57步进加长的也行这方案是看钱,电源看驱动要求!控制卡DIY一般就三种。维宏卡,USB CNC,MACH3.入门推存 维宏卡稳定简单但只能三轴!这都是配置X宝上好找,接好线到实用的话。设置参数才是大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是想知道改个数控需要用到什么电子配件,就好比电脑盲问大家,自己组装个电脑都需要买什么。怕大家嫌 ...

像电脑,如果朋友问我买什么电脑好,我会问他主要用来做什么,玩游戏。上网QQ,看电影。搞设计学大软件等等。最后还要问预算。你要改数控配置也一样,你要来加工什么,木,软金属,铁,钢。以雕还是铣为主(雕为主经常用导轨一定要贴塑不然几个月后导轨磨厉害到时后悔已晚)。这都是前提。你要整套来还得有个预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说二句,要57步进2.0NM-3NM。驱动一般用M542……用86步进8NM左右,特别Z轴最小要8NM。驱动一般就用MA86 ...

还没细看
但是谢谢
……
还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说二句,要57步进2.0NM-3NM。驱动一般用M542……用86步进8NM左右,特别Z轴最小要8NM。驱动一般就用MA86 ...

我就说不可能没有热心人嘛
当然还有看上去比较火爆脾气的,往往是好人
非常感谢您的指教了
这样就比较清楚了,我先说说初步的理解:Z轴是比较关键的,因为要承受和带动有个很大、很重的机头,很多人Z轴遇到了问题,所以,您的指导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57的还是放放,遵照您的指导,还是用86的比较靠谱……
至于价格,这么说吧,连PX16V带数控部分,个人认为8000以下可以接受,总体预算是在10000以内(不含其他配件和刀具),其余的钱主要是想置办一个柜子之类的东西,这样楼房党比较容易打扫,尤其是俺们家里还有个“工兵”
奉上一张俺们家“工兵”的照片,如果您能喜欢就好,当然,万一您不喜欢,就当俺没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说二句,要57步进2.0NM-3NM。驱动一般用M542……用86步进8NM左右,特别Z轴最小要8NM。驱动一般就用MA86 ...

MACH3的设置已经在网上下了不少文件,为这个,还注册了好几个网站,而且电脑上已经装了MACH3、精雕,到时候真机到手之后,实际设置下应该比现在空想好得多再次需要特别感谢的是您说的57电机扭力不够的问题!这太关键、太关键了!!
其余的部分,准备到设备销售那儿去谈了……会请他们给提供一个比较详细的方案,当然,在某宝上不会只找一家,兼听则明嘛,通常自己理解不了、学习不够的事儿,会找几个商家,让他们不见面的互相“抨击”,然后自己就有了大致的脉络
以后如果有问题,恐怕还会找您,直到把您烦得不回为止……没别的特长,就是比较赖皮,跟俺家“工兵”学的
PS:步进电机不只是什么57、86,最重要的参数是扭距……同样是86的,就有很多差别,这个,在以前的帖子里,真的没有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25V同样需要改动
相信有很多新手从来不潜水,有问题直接就发帖子,有时候论坛上的老友都厌倦了回答一些 ...

125KG能有多重,不就两个成人的重量不到,能对楼房有多大的影响.....,除了搬运难些(一个人的话要拆开搬),
多说无用,等你买了16V就知道20LV的好了,贵不了多少,反正我是后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5KG能有多重,不就两个成人的重量不到,能对楼房有多大的影响.....,除了搬运难些(一个人的话要拆开搬),
...

就这个125公斤的重量就够自己折腾的了,而且只是想搞个玩具,也许玩一年左右就收手了,大东西,家里没地方放。大东西不只是加工尺寸大,关键是强度更高,但自己想做的东西实在不需要那么大的家伙,还有,机器到家后是不可能那样裸放的,还想定个柜子之类的东西,装成个加工中心的样子——方便打扫。

楼主:
更正下,20V似乎是刚过100公斤

网友(2014-03-29):
引用 网友F:
多说二句,要57步进2.0NM-3NM。驱动一般用M542……用86步进8NM左右,特别Z轴最小要8NM。驱动一般就用MA86 ...

擦,就是类似这样的数据,对于新人来讲这个很珍贵,多谢此位大哥!!

网友G:
啊,忘了,还得谢谢楼主,新人很多不明白的常识东西确实很难找到答案。话说楼主你的改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啊,忘了,还得谢谢楼主,新人很多不明白的常识东西确实很难找到答案。话说楼主你的改好了吗?

烂尾了……因为最近支出超得比较厉害,所以暂时把这个愿望放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