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zyx不锁尾

楼主(2014-02-26):
装机一切正常,zyx自检后亮红灯,参照说明书红灯常亮是锁尾状态,是这样吧?然后熄火测试,推油门的时候尾舵机也一起动作,这是怎么回事?其他一切动作正常。关闭熄火开关测试,不琐尾,原地打转,新手求指导,求拍砖

网友A:
尾舵机插错通道了吧?怎会推油跟着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舵机插错通道了吧?怎会推油跟着动呢。

4 是尾巴?

楼主:
这个上面是4和5

楼主:
   接收机     1,AIL                 小姨子        AIL                            小姨子CH3,2,1,4,分别是4颗舵机
                 2,ELE                                 红线
                 3,THR                                 电调
                 4,RUD                                RUD
                 5,GYR                                 黑线
                 6,PIT                                  白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舵机插错通道了吧?怎会推油跟着动呢。

请指导

网友B:
尾舵机插在左面第一个洞洞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舵机插在左面第一个洞洞里面

小姨子,CH4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尾舵机插在左面第一个洞洞里面

求教??CH1,CH2,CH3分别插那个通道的舵机??比如说CH1是插螺距的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