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精灵2 再炸 (附两段炸机视频)

楼主(2014-02-26):
      同事拿去飞的,飞了两个起落 都是掉下来的,云台摔坏了(上电以后直接乱摆)、桨保护烂了、电池摔烂了。今天修复后又试飞了两个电,无任何异常,下面附上炸机视频 求大神分析

  1分钟以前的是第一次炸,1分钟以后的是第二次。

网友A:
什么情况,整架飞机就算全部铁打的也经不起这样炸,是控制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整架飞机就算全部铁打的也经不起这样炸,是控制不好吗?

我现在就是没有找到原因,应该不是控制的问题。机器里面的线也没有松动的。

网友B:
楼主,看视频的现象很像干扰造成的,而且是同一个地方。您更换一个地方飞行还会不会出现类似的现象?

网友:
额,在同一个坑里摔两回

网友:
是的,我也在同一地方炸了2次,莫名其妙摔下,可到其他地方都不会的,现在都不敢去那地方飞了

网友:
这........哈哈,炸机也能复制和粘贴

网友C:
是超重,还是pgs受干扰,你飞机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视频的现象很像干扰造成的,而且是同一个地方。您更换一个地方飞行还会不会出现类似的现象?

换地方飞没有问题的  可能真的是干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超重,还是pgs受干扰,你飞机多重?

没有超重的

网友:
换个地方试试吧

网友D:
我也有一台精灵 2 .....
为什么精灵 2 干扰失控不是进行失控保护返航降落?   而是乱飞........炸机?

网友:
什么模式起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台精灵 2 .....
为什么精灵 2 干扰失控不是进行失控保护返航降落?   而是乱飞........炸机?{:1_ ...

你也懂说是干擾的啦! 那還也能保護呢? 況且干擾這的跟本就没有保護啊! 這也能保護那怕干擾了?! 爬多点文和找懂的老手指導一下上手会易很多. 也避免了自己盲飞的亂碰亂撞, 炸多了信心都跑了! 還有不要以為他是萬能, 操控不當得害死你. 幾千就可以買個萬能,自己試想想那行不行! 不要過份依賴在這些功能, 没好處的! 先假設他没有才是更安心的玩!

网友E:
我的也是这样啊  好奇怪  去返厂的时候说是一个电机坏了

网友:
哈哈哈 是不是飞机自己原因

网友:
我的也出现了,抖着掉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是这样啊  好奇怪  去返厂的时候说是一个电机坏了

然后DJI怎么处理的啊?

网友F:
我看视频怎么 觉得是风吹得~~~高度只要一飞过房顶就开始乱抖就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看视频怎么 觉得是风吹得~~~高度只要一飞过房顶就开始乱抖就下来了

肯定不会是风吹的撒

网友C:
兄弟,你这个精灵2炸了好几次了,看你还挂着保护浆,你是不是超重了,实在不行你返厂检修一次吧

网友G:
和我的精灵2一样,在身边飞突然向一个方向猛冲,炸机,此前刚返修回来,第一次在室内飞就抽,发回DJI,修好了,室内不抽了,到室外飞,上天不到10秒,就直接栽下去了,空机没挂任何东西

网友H:
想问下楼主起飞是使用什么模式(比如GPS、姿态模式)起飞前搜星全了吗?很多朋友容易副略这个问题而又使用GPS模式在飞就回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I:
我勒个去!这么莫名其妙的炸机 真让我心有余悸。这样诡异的炸机谁都无法避免了!

网友J:
似乎一只无形的手把飞机推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这个精灵2炸了好几次了,看你还挂着保护浆,你是不是超重了,实在不行你返厂检修一次吧

嗯嗯  我是准备要返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和我的精灵2一样,在身边飞突然向一个方向猛冲,炸机,此前刚返修回来,第一次在室内飞就抽,发回DJI, ...

那DJI 给解释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问下楼主起飞是使用什么模式(比如GPS、姿态模式)起飞前搜星全了吗?很多朋友容易副略这个问题而又使用G ...

同事说的是搜星到绿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勒个去!这么莫名其妙的炸机 真让我心有余悸。这样诡异的炸机谁都无法避免了!

就是啊  莫名其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似乎一只无形的手把飞机推回来的

灵异事件?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DJI 给解释没有?

返修条上写了做了飞控的校准,准备再次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返修条上写了做了飞控的校准,准备再次返厂

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视频的现象很像干扰造成的,而且是同一个地方。您更换一个地方飞行还会不会出现类似的现象?

一般什么干扰能扰乱飞机正常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