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刷环氧树脂

楼主(2014-02-26):
请问大伙一个问题:刷环氧树脂E44或E51,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E44到处都可以买到但是E51基本在市面上难以找到!

网友A:
环氧E44 也可以用 但是要分情况 看具体需求吧 一般模型上环氧E51 用的比较多 流动性比较好 某宝就有 买点低粘度的 好用 E44 貌似工业上用的比较多

楼主:
淘宝的都是上海或浙江才有!!!!太遥远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淘宝的都是上海或浙江才有!!!!太遥远了!
有快递不就是等两天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