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8故障了,求助!

楼主(2014-02-26):
在海天买了PL8一年了,使用一直很爽。冬天蛰伏了很久,今天准备充电,使用台达27V服务器电源,却发现充电器在检查电池后报错!无法充电,求高人指点!

网友:
检测电芯数量出问题。检查你的平衡充板子(FMA方式平衡板),没准接触不良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池出了问题

网友:
并冲板模式错误,应该换成HX模式就好了

楼主:
以前这个设置一直正常使用,并冲板也是海天的!在哪里改动设置?
谢谢各位了!

楼主:
并冲板接触不良,问题解决!

网友:
并充板错误,充电器没坏

网友A:
我有一个PL8和你的故障一模一样
这个应该不是并充板和充置问题
1:我的也是原来好好的能充,有一天就不能充了
2:各种参数都试过了,没用
3: 充电器固件刷过了,参数全恢复出厂设置了,没用
3:动力线,平衡板全换过一遍了,没用
现在我怀疑里边的 调流 4N06L05管子坏了,正准备换

楼主如果修好了或是没修好,加我QQ吧:3899257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PL8和你的故障一模一样
这个应该不是并充板和充置问题
1:我的也是原来好好的能充,有一天就不能 ...

我的问题最后发现是并冲板接触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