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摄像头和显示器测试 摄像头很给力

楼主(2014-02-26):
新买的显示器和摄像头 显示器 PQ801  带5.8分集接收 32频点接收。 450CD 高亮屏。摄像头PZ-1型 10倍光学变焦摄像头 可以自动 手动对焦 。
测试感觉不错 摄像头太给力了 视频图片拍的不是很清楚 实际效果很好  这样就不担心飞低了 图传效果差  飞高了看不清地面东西了。在保证图传效果的高度上 变焦应该可以轻松看清地面东西 但是要装增稳云台 还没装载机测试 地面测试很好 很强大、FPV极品摄像头

网友:
这是哪啊,外面一片大雪茫茫。

网友:
装灰机上 拉长焦 晃到直接吐!

网友:
能把这个摄像头用好的载机以及周边设备会花去更多钱哦

网友:
楼主能不能pm给个显示器和摄像头的连接!!在此谢谢了

网友:
光学变焦就是给力

网友:
怎么看起来不太清晰

网友:
PZ我表示很感谢

网友:
我也買了 試用中

网友A:
楼主那常年下雪啊,这变焦头好大,不就是监控用的么

网友B:
这个摄像头感觉很大呀,变焦是不错,不过重量是个问题,在一个感觉不是很清楚,最好拍些风景看看,雪地看不清楚对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摄像头感觉很大呀,变焦是不错,不过重量是个问题,在一个感觉不是很清楚,最好拍些风景看看,雪地看不 ...

36*39*58mm 重量100克  实时画面和其他设备比起来,算很不错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那常年下雪啊,这变焦头好大,不就是监控用的么

其实没看起来那么大,机芯是根据飞行需要找厂家定制的,外壳都是私模的,比普通监控更适合飞行,还是双滤镜,直接遥控,可用遥控器设置OSD

网友:
要看上天后的效果才真实。很多摄像头不抗震,静态还不错,装机后就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