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k飞控的大神进来一下

楼主(2014-02-26):
kk飞控怎么回复出厂设置,还有我的D10控每次解锁都要把微调调到最低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应该是将YAW ROLL PITCH三个电位器逆时针旋转到底,重新通电,等待LED闪,确认已经恢复出厂设置。第二个问题不知道啊。。

网友B:
第二个问题是:油门通道零位有点高造成解不了锁!

楼主:
怎么调试才能不动遥控的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