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正飞头刷锅和头冲一个点做水平圆周的副翼打法!

楼主(2014-02-26):
仅仅以正飞,顺时针,头冲中心点    为例子!水平做的话是打左副翼,这个没错!但是刷锅好像不一样啊?飞机立起来好像是打右副翼啊?小弟实在不解!老钱的视频也是打的右副翼,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这是头刷锅 这是尾刷锅!都是顺时针!

网友A:
切入时打左,航线时打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入时打左,航线时打右

是的 老钱也是这么说的  为什么好多人都说两个动作是一样的啊?只是升降舵大小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老钱也是这么说的  为什么好多人都说两个动作是一样的啊?只是升降舵大小不一样?

自己多体会,慢慢就熟了

网友:
只会尾刷锅的飘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老钱也是这么说的  为什么好多人都说两个动作是一样的啊?只是升降舵大小不一样?

是差不多,只是舵量不一样,刷锅升降舵和副翼舵量大,方向舵量小,绕桩升降舵和副翼舵量小,方向舵量大

网友B:
那个视频我也看过,还有句很重要的话,就是刷锅就是头始终朝圆心的圆周飞行,这个得慢慢体会,这种带有俯仰角度的比较好飞,平刷比较难感觉,得慢慢体会。我觉得八面悬停和圆周是基础,在这2种基础上头始终对圆心就成了,我也在练习中。可以看看凤凰里自带的视频教学,第二个就是平着刷的,挺难的

网友C:
头朝下刷锅的貌似很少有人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头朝下刷锅的貌似很少有人飞。

问题是尾巴朝里面的动作我们用不着,所以就先练习头朝里的动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视频我也看过,还有句很重要的话,就是刷锅就是头始终朝圆心的圆周飞行,这个得慢慢体会,这种带有俯仰 ...

多谢指导!我也是认为基础练好,其他的不管了,动作做出来就行了,管他副翼怎么打,一切看飞机姿态!

网友:
不会刷锅的来学习。。。

网友D:
1、正飞前进圆周航线与头朝下刷锅和飓风是差不多的手法;
2、退飞圆周航线与头朝上刷锅和飓风差不多的手法;
不同的是前者尾巴比头先动作,后者头比尾巴先动作,同时飞机用副翼舵量来修正。俺正在练习,基础扎实的话很快就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正飞前进圆周航线与头朝下刷锅和飓风是差不多的手法;
2、退飞圆周航线与头朝上刷锅和飓风差不多的手法 ...

老兄解释的透彻!也就是直接从圆周可以演变出刷锅(我大概这么理解的),顺便问一下,飙风是什么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正飞前进圆周航线与头朝下刷锅和飓风是差不多的手法;
2、退飞圆周航线与头朝上刷锅和飓风差不多的手法 ...

嘿嘿 是飓风  我一直看成飚了!是不是副翼大概90度的圆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到底打多少,还得靠自己练习,我现在的体会是 当你看别人飞的视频时,你能做出相应打舵的动作的话,说明这 ...

多谢!我先模仿着做,完了再录下来你们看看有什么不对!

网友F:
  录个直十的那气场好宏大~

网友G:
谁能录一个视频啊   凤凰上的  确实不是很清楚 教程也卡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录个直十的那气场好宏大~
好久不见,最近很忙吗?你会的话教教我啊!

网友H:
我也不知道怎么打的舵,反正副翼和尾巴控制好了就是这个动作了,完全野路子考手感。

网友D:
靠手感的,舵量很讲究,知道个大概手法就够了,多加练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