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歼十”动力问题求教!

楼主(2014-02-26):
前不久入了款HY的歼十,因为不满原配的89涵道的动力,故买空机配了飞雷达的90涵道动力套装(号称最大推力2800g),配眼镜蛇80A电调,6S 2600电池,起飞重量1350g,本想这动力应该没有问题,但今天下午试飞时,飞机勉强上天后,根本就飞不动,别说快 速爬升,就连平飞都不能保证,感觉动力严重不足,最终不能正常降落,损伤后轮一只。

在此请教广大模友帮老刘分析一下,谢谢!
(有没有可能是进气口小了,需要另开?)

附装机图:

网友:
看就是便宜货,还不带收放起落架。。。老流你也好意思玩。。。。?赶快打包到付给我。。。。

网友:
流氓,这货不合适你啊。。。

楼主:
楼上的几个坏蛋,瞎起哄,也不帮老刘解决问题,日!

网友:
感觉 有点 粗糙

网友:
多加点钱 玩十月的J10 那个爽 声音就听的很舒坦

网友:
骚年,开个作弊口试试。(不保证有用)。

网友A:
涵道没装反吧?可是有人犯这种低级错误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涵道没装反吧?可是有人犯这种低级错误的哦

装反应该不会的。

网友:
能上天就不错了,同学的都拉不起来!

网友B:
我也有这款,用的70涵道,4S,40A,滑跑那个长,关键感觉没劲儿!是不是机体设计有问题?我也没飞好,起飞没1分钟就迫降了,导致摔断一个起落架。哎!就是感觉涵道没劲儿,什么原因希望指导!确保涵道没有装反!

网友:
上天前没有测试过推力吗?开作弊口应该可以,先开小的,然后和没开之前的推力对比。

楼主好技术,推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安全降落。

网友:
加作弊孔吧,我们这也有个这90的歼十,加了作弊孔嗷嗷叫,爽得很,但是这起落架太次,降落不好基本就是一次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这款,用的70涵道,4S,40A,滑跑那个长,关键感觉没劲儿!是不是机体设计有问题?我也没飞好,起飞 ...

我的问题比较奇怪,90涵道通6S电时,感觉动力还是相当大的,涵道我不可能装反,这是常识问题,但怎么飞机一上天,就感觉飞不动,我现在怀疑是不是我机头的布线有问题,堵在中间,影响了进气,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这款飞机我感觉设计是没有问题的,我飞行时,感觉稳定性还是不错的,我的问题只是感觉动力不足,要知道,按厂家说的,我的这个90涵道6S下推动有2800g,而我今天飞行时,起飞重量只有1360g,非常奇怪!

网友:
机翼炸了下?

楼主:
因动力不足,最后无法正常降落,还好,小炸,仅后轮断了一只,其它无损。

网友:
开作弊控吧,,,

网友C:
涵道装进机子里面会损失部分推力  严重时损失达50%,建议开作弊孔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涵道装进机子里面会损失部分推力  严重时损失达50%,建议开作弊孔试试

谢谢提示,我也准备明天先吹称看看多大力量,然后开孔再测试一下,对比一下就知道,如果有效,有望改观我的动力问题。

网友D:
先看看电调行程设置好没有,如果设置好了考不考虑电池问题?排除电池问题估计就只能开作弊孔了。

网友E:
2.8公斤是90涵道吗???我的70涵道极限都可以2.8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看看电调行程设置好没有,如果设置好了考不考虑电池问题?排除电池问题估计就只能开作弊孔了。

你的这个提示很重要!说实在的,我一直觉得我的电调好像行程设置就有些问题,但我一直没有确认是不是有问题,我的这个歼十,通电后,前段油门好像就是空的(大约有十分之一或二的样子电机是不转的)。我的电池是30C新的,飞3D机都没有问题,电池是不会有问题的。这个歼十进气口那么大,我想也不会因为进气不足造成的。所以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你这个提醒让我认识到真的有可能是电调设置问题了。明天我好好检查一下。

谢谢你的提醒,不然我可能会走错方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2.8公斤是90涵道吗???我的70涵道极限都可以2.8了。。。

我是240元便宜货的90塑料涵道,可能与你的金属涵道不能比啊。

网友F:
这款JJ就不适用涵道,去年身边的模友一起买了五六架,用过90、70、涵道,结果就是如LZ所说,怎么着都是感觉动力不足,后来有人改尾推,反而都飞的很好。应该是飞机设计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款JJ就不适用涵道,去年身边的模友一起买了五六架,用过90、70、涵道,结果就是如LZ所说,怎么着都是感觉 ...

我在买这款歼十时,也是看了很多模友飞行视频才买的,有一个模友用的是原配3S89四叶涵道,但飞行的似乎很好,也没有感觉动力不足。我为了追求更大的动力,没用原配涵道,而是选择了6S90涵道,但今天试飞时,让我很失望,根本就不能很好的平飞,动力严重不足,导致不能正常降落,损失后轮一只。

不过,我感觉这架歼十是我在安装或调试时哪儿出了问题,如果问题找到了,我想动力不足问题有希望得到解决。

晚上分析了一下,有可能是以下几个问题:
1)电调设置行程有问题(之前我有感觉电调行程有问题了,只是没当一回事);
2)我的布线有问题,有可能影响到了进气效果;
3)真不行,只能开作弊孔试试了!

网友:
吹称试过吗?.

楼主:
当时涵道到手时,接6S电推油感觉动力很大,所以也就没有吹称了,因为这个90涵道号称有2800g推力,而我歼十只有1350g,心想怎么着动力也够了,也就没有去吹了。明天要好好测试一下推力了,看来玩航模还是不能马虎,得细心一点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240元便宜货的90塑料涵道,可能与你的金属涵道不能比啊。

哪里哪里,我的全金属好像也不算贵了吧

网友G:
我也买了这飞机  根本就没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买了这飞机  根本就没飞起来!!!

我飞是飞起来了,而且感觉平稳性也可以,我的问题就是动力不足,感觉飞不动,可能是我安装或调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目前正在分析解决,我想问题会解决的。

网友H:
吹称虽然不很准, 但也能知道大概~ 吹称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吹称虽然不很准, 但也能知道大概~ 吹称试一试...

日,刚顶完你的贴子,就看到你的跟贴。

我明天是要好好检查一下动力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日,刚顶完你的贴子,就看到你的跟贴。

我明天是要好好检查一下动力问题。

嗯  我T45装上后也感觉没劲儿 70涵道装机吹称才300g  找原因 后来知道了 电调的延长线太细了...主要当时我没有线急于飞随便找个电线接的不行...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H:
嗯  我T45装上后也感觉没劲儿 70涵道装机吹称才300g  找原因 后来知道了 电调的延长线太细了...主要当时 ...

用了18号?.

网友:
开始就用了平时的那种电线 太细了...后来又买了跟电调线一样粗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嗯  我T45装上后也感觉没劲儿 70涵道装机吹称才300g  找原因 后来知道了 电调的延长线太细了...主要当时 ...

这线细的后果是什么,请教了,我还真没有注意这事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线细的后果是什么,请教了,我还真没有注意这事呢。

电调延长线细了肯定不行啊,过不了大电流你涵道怎么会有足够的动力呢?电调两头到电池和电机的线都不能细,别嫌它重,必须足够粗,都90涵道了,至少上12的线吧。

另外,虽然可能你电调行程没设置好,但我认为不是主要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进气口太小了,必须开作弊孔,而且不能开小了!从飞机侧面的照片上看,进气口和机身的比例,基本保持了和真机接近的样子,那么这个进气口绝对是不够的。参照老苦的105歼十,原机在机身底部开了个巨大的作弊孔(大概12X12厘米),但因为加了格栅,实际进气面积没那么大,所以在机身背部垂尾根部前端左右各开了两个7X4左右的小作弊孔,这才算好使。

对于你这个歼十,建议你分别测量下进气口和尾喷口各自的面积,然后加上布线对进气量的损耗,就可以知道你应该开多大面积的作弊孔了。同时建议开在背部,当然能做格栅的话腹部也开一个,注意下结构强度就是了。

不过同时有个疑问,试飞前你难道不把鸡鸡竖起来测测全油门状态下的实际推力吗?那个比较靠谱啊,尤其对于心里没底的鸡鸡

网友J:
我是这样认为的,电池太小发挥不了90涵道应有的推力,6S 2600的电池,给你30C,能量才2600X30X22.2V=1731W,塑料涵道的效率再打个7折吧;我用4S 的蓝岱金属68涵道飞这个机,4S 3300 30C电,3300X30CX14.8V=1465W,推力能过1。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调延长线细了肯定不行啊,过不了大电流你涵道怎么会有足够的动力呢?电调两头到电池和电机的线都不能 ...

在所有的回复中,你最详细地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让我很长知识,老刘谢了!

明天一个一个问题排除!

我的延长线的确很细,因为不懂,认为没事。看来,我这架歼十不仅是一个问题,而是多种问题的集合造成的动力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是这样认为的,电池太小发挥不了90涵道应有的推力,6S 2600的电池,给你30C,能量才2600X30X22.2V=1731W ...

谢谢,又受教了!

网友:
这个飞机飞过  你的涵道用大了

楼主:
看来,我这架歼十要第二次全部拆掉重新装了,换电调延长线、重新设置电调行程,开作弊口,相信在大家的帮助下,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K:
涵道用大了 反而不如用70涵道效率高  你把涵道换成70的黑旋风 马上就不一样了

网友:
用90涵道 进气 出气 都比 涵道本身要小  电机根本没发挥出本来应有的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K:
涵道用大了 反而不如用70涵道效率高  你把涵道换成70的黑旋风 马上就不一样了

在可以装的下90涵道的情况下,难道会比70涵道推力差吗?能详细分析一下为什么吗?谢谢!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提示,我也准备明天先吹称看看多大力量,然后开孔再测试一下,对比一下就知道,如果有效,有望改观我 ...

出气孔小于涵道本身 开作弊孔也没用  这种问题 我们都遇到过

网友:
对于涵道飞机 不是用越大的涵道 效果越好 讲究的是飞机的效率 和气动性。我们这边有人拿64的T45 装个70的JP 涵道飞 推重比 0.6都没有 还不如64的黑旋风  70的JP 装到70的飞机上面 效果马上就出来了

网友K:
涵道不是涡喷  你出气口小于涵道本身  对于涵道来说 就是本身对空气有一定的压缩作用  转速反而会变得更慢  效率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K:
出气孔小于涵道本身 开作弊孔也没用  这种问题 我们都遇到过

可这款歼十按厂家设计来说,它是可以用90涵道的,它的尾部出气孔基本也在90mm,我彻底糊涂了。
我有个网上模友,他就是用的原配的3S 89涵道,推力应该比我的6S 90涵道小的多,但他飞行感觉不到动力不足的样子,我的动力是明显不足。
难道真的像你所说,还不如用原配的70或89涵道吗?糊涂了,我!

楼主:
引用 网友K:
涵道不是涡喷  你出气口小于涵道本身  对于涵道来说 就是本身对空气有一定的压缩作用  转速反而会变得更慢  ...

谢谢你的提示,我明天先按照其他模友说的,重新组装改进一下,如果真的不行,可能就是你说的问题了,谢谢你!

网友:
你换个70黑旋风试试就知道了  多说无益~

网友L:
大哥,你那尾鳍应该还有一段时不用的啊,你直接就沾上去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大哥,你那尾鳍应该还有一段时不用的啊,你直接就沾上去了啊。

好像是的,哈哈哈。。。。。。没注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这款歼十按厂家设计来说,它是可以用90涵道的,它的尾部出气孔基本也在90mm,我彻底糊涂了。
我有个网 ...

友情提示:这个飞机的设计年代比较早。那个时候的涵道推力还非常低,90涵道只用3S,推力只有1公斤!和现在的涵道根本不是一个等级的。

网友M:
继续友情提示:90涵道是非常耗电的玩意,一般都用6S3300-4000毫安电池,飞翼塑料90涵道大约是65A电流。楼主用2600毫安电池,因该要40-45C的才行。电池延长线应该和电调线一样粗,焊接要稳靠。
继续友情提示:新电调要设油门行程(不插电。油门最大。插电。等电调叫2声。油门最小。等电调叫6-1声。完毕)
友情提醒:涵道机的装机原则;屁眼不能小于涵道口的80%(这个你没问题),进气口大于涵道口的150%-200%(这个你有大问题)
友情提醒:这个飞机的大小是70涵道机,楼主用90涵道飞会非常暴力,飞机的结构强度的楼主的飞行技术都将接收考验!首飞舵面最好设定在30度以内,飞机速度越快,舵效越大。

网友:
特意提供作弊孔开法图片来了,一架105涵道歼十  一架70涵道歼十。友情提示:歼十的鸭翼要和平尾混控,不用鸭翼会比较难飞

网友N:
这台机子我有飞过,但是很可惜我选错了电调,RC的70 12叶涵道我才用了60A的,4S 2600 30C花牌电池,结果就是上天一分多钟电调过热,烧坏了几个MOS管。帮老刘分析一下,首先电调的延长线确实不能太细,细了影响电流大小。第二您是用全动鸭翼吗?是否正确?第三我的这款J10也是在背上开了作弊孔的,总体来说滑翔性还是很不错的。只要飞起来,气动还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继续友情提示:90涵道是非常耗电的玩意,一般都用6S3300-4000毫安电池,飞翼塑料90涵道大约是65A电流。楼主 ...

谢谢您的友情提示,你的歼十贴子我关注过,看了好几便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台机子我有飞过,但是很可惜我选错了电调,RC的70 12叶涵道我才用了60A的,4S 2600 30C花牌电池,结果就 ...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帮我分析,老刘这厢有礼了!

网友I:
关于这鸡能不能用90,还得老刘自己来看,基本原则就是尾喷口直径略小于涵道直径,总有效进气面积比涵道横截面面积就得大不少了,根据自己以往的使用经验,至少150%以上为好。涵道和涡喷进气方面差别太大,无奈像真机的实机都是喷气式的,进气口都太小,改进气就成必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关于这鸡能不能用90,还得老刘自己来看,基本原则就是尾喷口直径略小于涵道直径,总有效进气面积比涵道横截 ...

下午按照您昨晚的提示进行了全面检查,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没拆机之前全油门到底,吹称最大为800g(这与号称2800g相差甚远),难怪昨天飞1360g起飞重量飞不动呢。

拆机,查看我自己焊的电调延长线,差点哭了,整个延长线大约长480mm,至少有六段有熔化痕迹,有三处都把机身泡沫都熔化了。

拆掉电调延长线,直接用80A电调的线接电池,手持90涵道,还不到半油门推力已有1200g,感觉推力太大,不敢在推油门,有点吓人。

个人认为,这款90涵道本身应该没有问题,错误在于电调延长线太细,二是装机时,进气口不足造成的动力不足。

措施:
1)网购10号硅胶线,重新做电调延长线;
2)重新装机,开作弊口。

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
我知道,飞雷达那涵道,我知道,垃圾涵道。没劲。你被坑了,换蓝岱90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午按照您昨晚的提示进行了全面检查,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没拆机之前全油门到底,吹称最大为80 ...

不客气,我自己也是有前车之鉴的

话说玩鸡最大的快乐莫过于找到问题所在并且有了解决办法是吧

10号线肯定是足够了。不过接线后还是要测试下保险,而且全机配置完之后务必把鸡鸡竖起来测下实际推力,这个最靠谱,用手就直接感受出来了。

另外进气道里面的走线也要好好理一理,有条件捆扎或者包裹起来,不管鸡鸡如何,咱们自己能做的就要细致。

LS有兄弟提醒得好,歼十横滚比较灵活,你动力增加了,副翼舵量注意要减小,最好把曲线也给加上。祝成功爽飞哈

网友O:
半仙提示老刘,你的电池不是2600,是两块2600,也就是 5200

网友:
进气量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O:
半仙提示老刘,你的电池不是2600,是两块2600,也就是 5200

你糊涂啦?我是两块3S2600串联的好不好,那不是6S2600是多少啊!

网友(2014-04-27):
我买了一摸一样的歼十,只是在上学还买不起涵道啊。只装了朗宇的2216kv2400电机配6*4桨,起飞总重710g,感觉挺好飞的。我也想入门涵道,看大家对T45评价不错,TB上的价格比歼十还便宜,只是太喜欢歼十了就买了这个,没飞过涵道不敢直接换涵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