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油门四个电机有一电机直接停下来的,其它三个还在惯性转。

楼主(2014-02-26):
     今天测试刚装好的450,在通电之后未解锁用手拨4个电机的螺旋桨其中有一电机的阻尼感很强,用手拨不会靠靠惯性自转,其他三个波动之后都能靠惯性转两下。解锁上电后收油门那个电机的桨也是直接停下来的,可是断电后又跟其它电机一样灵活。这很纳闷啊,所以没敢起飞用绳子拴住了飞飞机前后来回荡秋千。。。。。。怎么才能解决啊求帮助

网友:
换电机解决吧

网友A:
应该是电调调了刹车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调调了刹车功能

那重设油门行程有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重设油门行程有用吗?

不是油门行程,是电调的刹车功能,你看下说明书调就行

网友:
楼主淡定,你的情况跟我的完全一样,别管他,继续飞就是。没事的
你想,反正电机一转都没问题,你管他呢,电机转起来正常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调调了刹车功能

谢谢确实有个电调有刹车

楼主:
看说明书恢复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