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泡泡及各位大神救命啊!apm遥控校准出问题了。帮帮忙!在线等。

楼主(2014-02-26):
我是d10日本手,刚刚遥控器校准的时候发现如下现象,左摇杆:上推,roll向右;下推,roll向左。左推,yaw向左;右推,yaw向右。右手,油门推杆方向没问题。但是向右推,pitch向上。向左推,pitch向下。用模拟器个个摇杆都正常。固件应该是3.1.2最新的,昨天刚刚升级。mp版本应该是1.2.55。我咋能改过来?

网友:
遥控器里的通道设置一下
或者看一下模式 是不是MODEN 2

网友A:
哦 不对
日本手貌似是MODEN 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 不对
日本手貌似是MODEN 4

你说的可是模型选择里面?我设置的是mod1

网友B:
把roll pitch換轉便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可是模型选择里面?我设置的是mod1

先换模型试试
不行的话直接设置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roll pitch換轉便行了

咋换啊?不能解锁是不是和这个有关呢?

楼主:
已经解决,我这脑子是让门夹了,很简单的问题才想明白。

网友C:
如果不是PPM_SUM接收机,直接在APM把插头调换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PPM_SUM接收机,直接在APM把插头调换一下就可以了。

谢谢,已经搞定了。就是这个办法。现在又解锁不了,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B:
不能解锁原因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解锁原因太多了

已经解决了,插上gps和i2c就ok了。

网友:
D10的接收机不是一 一对应的
接错线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搞定了。就是这个办法。现在又解锁不了,不知道啥原因。

也不说是2.5还是2.6。2.6要把GPS接上才行,因为罗盘在GPS里。

楼主:
zwdxbb发表于2014-02-27 11:54:17

D10的接收机不是一 一对应的
接错线了吧?
不是一一对应的,一二颠倒的,后来反应过来了。现已搞定。

楼主:
zwdxbb发表于2014-02-27 11:55:00

也不说是2.5还是2.6。2.6要把GPS接上才行,因为罗盘在GPS里。
2.5好像不用插GPS就能解锁,忘记在那看的了。2.6得接GPS,昨天没插就是不能解锁,插上直接解锁。

网友D:
引用 楼主:
2.5好像不用插GPS就能解锁,忘记在那看的了。2.6得接GPS,昨天没插就是不能解锁,插上直接解锁。
来自安 ...

2.5罗盘内置,2.6外置,
不做罗盘盘校准是不能解锁的,这下你应该明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罗盘内置,2.6外置,
不做罗盘盘校准是不能解锁的,这下你应该明白了吧?

明白!再请教个问题,磁偏角校准的网站的数据哪个填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再请教个问题,磁偏角校准的网站的数据哪个填进去?

已经人工知能了,用不着你填

楼主:
搞定了。谢谢泡泡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