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疆 Phantom 1代和2代在动力配置上有不同吗?

楼主(2014-02-26):
如题,Phantom 1代是3S 2200mah电池,2代是3S 5200mah电池,
按说是增加了放电C数,增大了重量,那1代和2代的电机和桨有区别吗?例如KV值,桨直径,电机功率什么的,有不同吗?动力是否更大?
如果动力配置是一样的,那更大的电池虽然增加了续航,但可携带的重量不也下降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代和2代电机是一模一样的DJI2212,1代的浆是8045,2代9443,提升了拉力和续航。如果还想提升,1代换上2代 ...

换2214电机能提升多少续航?

网友:
c數加大才能帶9吋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代和2代电机是一模一样的DJI2212,1代的浆是8045,2代9443,提升了拉力和续航。如果还想提升,1代换上2代 ...

感谢解释,非常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