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套机电调问题,有遇到的吗?

楼主(2014-02-26):
我的X3套机好赢电调每次飞前次通电电机没反应,拔掉再来过就好了!怎么回事?电调和控的行程确认过了!DX8控,不知道电调没设置好还是那有问题!求助

网友:
你换一组电调的插头试试,或者看你油门线是不是没插到位。

楼主:
DannyWang发表于2014-02-26 21:28:01
你换一组电调的插头试试,或者看你油门线是不是没插到位。
第一次插电电调和vbar是有反应的就电机没反应!再拔插下电机会叫自检正常!会不会电调没设置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插电电调和vbar是有反应的就电机没反应!再拔插下电机会叫自检正常!会不会电调没设置好?
来自安 ...

你再设置试试看。

网友A:
请问您使用DX8,是不是直接使用卫星天线连接VBar?

如果是的话,请记得做电调油门行程校正,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

校正方式:
1.油门曲线0-50-100
2.油门推到顶点
3.接电,电调BB声响
4.油门拉到最底,电调BB声响
5.完成

有时候是因为接电的瞬间,VBAR自检尚未完成时,还不会送出油门讯号,这时候就可能就会出现无法辨识的错误情况,重新插拔可能会好的原因是,可能第二次插的时候比较没动到直升机,比较快进入自检完成的阶段。
总之试试看,尽快完成自检比较好。

网友:
会不会是无法识别dx8的短油门行程????我手上有个电调开定速的时候转速上不去,跟厂方联系后怀疑是这个问题但我不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使用DX8,是不是直接使用卫星天线连接VBar?

如果是的话,请记得做电调油门行程校正,这样应该就 ...

我照着你视频设置这个这个电调,最后的记忆最高转速始终弄不了,红灯不会灭。 不做这个有什么影响没,目前已爽飞10起落。

楼主:
等不下雨了去试试!有可能是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