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飞行器的震动主要来自那个部件

楼主(2014-02-26):
理论上应该不会震动

网友A:
凡是存在机械运动的部件都会产生振动。只不过幅度、频率大小的问题。不太明白楼主这个“理论上"是怎么得出呢?

网友B:
楼主的理论大概是多轴直驱动力,无任何传动所以没有震动
其实相对直升机,多轴只是振幅小,振频高的区别而已
震动源主要是平衡不好的桨,其次是平衡不好的电机

网友C:
呵呵,紧下螺丝呀,

网友D:
桨可以平衡,电机一般玩家没法平衡

网友E:
电机的平衡,桨的平衡,螺丝的松紧。一根根轴排查

网友F:
这理论有点太过于理想化了吧。。主要的振动源是 电机,螺旋桨,以及云台,这三大件都会有震动的,最终都会影响你的视频效果。

网友G:
大家都有震动,会正好相互消除。

网友H:
震动当然来自 不平衡的高速旋转部件,电机、奖

网友I:
电机啊 浆啊 电机一动肯定有震动啊

网友J:
理論上.........會轉動、會動的都會產生震動
槳平衡佔大多數、再來是電機、行進間風阻產生共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