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救助,,我的NAZALITE

楼主(2014-02-26):
我的   NAZA LITE 通电后 红黄绿  然后只闪了3下绿灯就开什么情况??始 爆闪 红灯,, 无GPS 求助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NAZA LITE 通电后 红黄绿  然后只闪了3下绿灯就开什么情况?【答:三色慢闪,属于自检。自检结束三下绿灯(说明书上说是四下)】始 爆闪 红灯,无GPS 求助 这是什么情况?【答:爆闪红灯属于异常情形信号。】

网友A:
你确定是闪红而不是闪黄?

网友:
正常,LITE就是这样,包括只有3个绿灯

楼主:
【答:爆闪红灯属于异常情形信号  ,我 看说明说是这么说的,,  到底是什么情况啊,哪里异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闪红而不是闪黄?

通电后闪了一轮 红黄绿 , 然后只闪了3下绿灯就开始不停闪红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电后闪了一轮 红黄绿 , 然后只闪了3下绿灯就开始不停闪红灯,,,,,,,,

自检未通过,重启做指南针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检未通过,重启做指南针校准。

我没有GPS  ,,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电后闪了一轮 红黄绿 , 然后只闪了3下绿灯就开始不停闪红灯,,,,,,,,

根据说明书里的指示。最好连上电脑从调参软件里看一下

楼主:
还是不懂啊

网友:
电池电压低

网友:
该充电了少年

网友:
这句话正解,也最精辟

楼主:
,,,换了个满 的也一样额,,我试了。。。

网友:
你的电压校准那里没搞好,可能你选了4,6s的电池,实际用的却是3s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闪红而不是闪黄?

我的一直闪黄灯,咋回事?

网友:
是不是放在了手动模式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一直闪黄灯,咋回事?

遥控器没开或者连接有问题

网友:
把教学视频多看几遍,naza wiki百科多看几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没开或者连接有问题

控是开着的,线连接是按照网上帖子的连发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