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MWC 无头模式。。。。。。

楼主(2014-02-26):
MWC无头模式。开启后第一下方向乱了可以用无头模式拉回,但如果在拉回过程中再次变换方向的话,方向就完全乱了,无法拉回。 求解?? 是否要开MAG(
地磁方向
)才能随意变换方向而不乱。

网友A:
无头本身就是依赖mag的...而且mag容易受到干扰...推荐你扯浆然后在gui上看推大油门的时候mag是不是被干扰

网友B:
MAG:地磁方向锁定,即不动摇杆时方向保持,不会被外部风力影响
HEADFREE:无头模式,例如在解锁前,方向与控一致时,解锁后,无论如何自旋,控的方向与解锁前一致
个人认为你这个与MAG无关,mwc解锁前先打开HEADFREE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