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mm的碳纤维板,能用激光雕刻吗?

楼主(2014-02-26):
1.5mm的碳纤维板,能用激光雕刻吗?
近期买了几块碳纤维板,想做回形4轴,苦于找不到电脑锣,刚好朋友绣花厂有激光雕刻机,不知道碳纤维板能不能在激光雕刻机上面被切断?

网友A:
碳+激光=着火?

网友B:
不行的 , 碳 纤维 需要 机械

楼主:
刻多几次行不?

网友C:
刻木头还行,别停留在那个阶段了,上CNC吧

网友D:
碳导热快,激光一碰应该就焦了,嘿嘿

网友E:
不可以 。根本就没反应

网友F: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楼主既然有条件不如去试一下,试一下就什么都知道了……

网友G:
雕刻机伺候

网友H:
很大功率的激光,聚焦地很细的光束才能切割碳纤维。普通的不行,碳纤维是石墨,耐高温的。要4000度才会熔化,比灯丝的温度还高一倍左右。碳纤维就只适合机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