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贴,请大神解答,关于naza的感度

楼主(2014-02-26):
请大神解答
naza的感度问题
我是450机架,刚开始感度用的说明书上面的,飞的还行
给飞机上面加上狗,加上图传后,质量增加,飞机起来后有点小晃悠,就像在那嘚瑟一样,感度是应该增加还是减小啊
感度的大小跟飞机的大小跟质量是怎么个关系啊,求大神解答

网友:
按道理重量越大感度越高,但嘚瑟就。。?

网友A:
不太明白楼主的“嘚瑟”效果。。。。。。请明示~~~是高频抖动啊还是摇晃定不住啊?电调有没有吱吱响啊?

网友B:
这个增加感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增加感度吧

恩加了,现在稳多了,现在就是有时候小晃一下,现在应该增加还是减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楼主的“嘚瑟”效果。。。。。。请明示~~~是高频抖动啊还是摇晃定不住啊?电调有没有吱吱响啊?

高频抖动

网友:
那就是感度高了,放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加了,现在稳多了,现在就是有时候小晃一下,现在应该增加还是减小啊

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