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 480配置

楼主(2014-02-26):
手里有一套3S电装

450MX(3400KV)
BL35P电调
DS410M*3
DS520M
GY401

请问老鸟们
如何选择空机 ,这套富丽空机的可行性。

有想法弄套 富丽的480全包壳套装  不知道这套电装是否能用上 ,本人目前不要求3D

楼主:
沙发自己坐  等答复

网友:
富丽的机身有些螺丝孔和飞越的不一样

网友A:
有点吃力   480一般为6s动力   悬停航线  还是没问题的   401是用在有副翼上    你至少还要整个k8哦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吃力   480一般为6s动力   悬停航线  还是没问题的   401是用在有副翼上    你至少还要整个k8哦

你哪个板块都混 哈哈

网友:
富力这个真是好看啊

网友B:
富丽精度如何  在纠结买不买亚x原厂

网友C:
新手?还是别弄全包壳了,瞬间就全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还是别弄全包壳了,瞬间就全露了

恩,我配480全包壳只做熟悉的悬停 航线
其他动作 用450PRO 和450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吃力   480一般为6s动力   悬停航线  还是没问题的   401是用在有副翼上    你至少还要整个k8哦

那我这套配置 换个三轴或者改有副翼  还是可以用的咯?  只飞飞悬停和航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富丽精度如何  在纠结买不买亚x原厂

精度一般  塑料件太脆  金属件有点软  不过部分金属件比飞跃做的漂亮  有质感!富丽家最给力的就是头罩  比较骚  个性~
考虑  冰人 飞跃  富丽 7075  亚拓   杂交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这套配置 换个三轴或者改有副翼  还是可以用的咯?  只飞飞悬停和航线

直接上个K8  100多块钱   问题解决了 ~~~

改有副翼?450有副翼  能用的头子   就是亚拓了~不过不好收~

网友:
帮你顶起来,同时自己也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