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油门就熄火 怠速时拿掉点火器就熄火 怎么救!!!

楼主(2014-02-26):
今天飞机装的差不多 准备调发动机 结果表现不好

楼主:
等着大家抢救!!

网友A:
富油了吧,收副油针。瞎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富油了吧,收副油针。瞎猜的

啊  我也调小过

网友B:
估计你的油针已完全调乱了。
救火流程:
1、三分之一风门,上好点火器,启动。
2、点火器不取,慢慢开大风门,观察风门口如果有油滴飞出则关点主油针,如果风门口很干且要熄火测开点主油针,***动几下风门不熄火时取下点火器,此时发动机运转正常。注意,在点火器不取的状态下,不要长期大油门,否则火头很快玩完。
3、如果是新发动机,在低转速、极度富油状态下磨合1至3箱油。
4、调高速: 开满风门调主油针至转速最高,再开两格主油针。
5、调怠速:关风门至四分之一以下,用手掐死进油管,如果转速慢慢升高再转为熄火则关小副油针;如果直接很快熄火则开一点副油针;直至掐死时转速***升高后转为要熄火。
6、调跟随性:反复在4、5条上调,直到怠速30秒后***加油到髙速很顺畅。
晕,网站"快「速"两个字也屏蔽啊!***=快「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的油针已完全调乱了。
救火流程:
1、三分之一风门,上好点火器,启动。

慢慢研读

网友:
换个火头试试

网友:
6楼正解~!慢慢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富油了吧,收副油针。瞎猜的

我也这样认为,因为我调试三叶52发动机时,就是这个情况:拿掉点火器就熄火,推油门就熄火。后来把富油针扭小后,一切ok

网友:
我调节的时候,先开风门到1/4,然后调节副油针,调节时转速会有逐渐升高的位置,直到调整到转速最高且最稳定的时候(就和调主油针一样),收油到怠速,然后观察一下或进行微调,或者这位置就差不多了,呵呵,我也是新手,总这么自己调副油针,也许也不合理,和高手们交流一下

网友C:
甲醇发动机调试,两冲和四冲是不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甲醇发动机调试,两冲和四冲是不同的!

有什么区别想了解一下

网友:
学习了  新手老是熄火 过热

网友:
高速贫油,低速付邮,或者热火头坏了

网友:
热火头是不是有问题?要检查一下。

有的ASP发动机在冷机第一次启动的时候,空燃比可能是不正确的,只能维持怠速,一推油门就熄火。这时候不要盲目调油针,先维持怠速让发动机热起来以后,熄火,然后重新打着,空燃比就正常了,发动机状态也就出来了。如果一开始熄火就马上去动油针,那就乱了。。。。。。

网友:
很有必要换个火头试试

网友D:
富有真 富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