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的标准舵

楼主(2014-02-26):
KST515
舵机
是不是标准舵 知道的哥们 请回答

网友A:
kst515是中型舵机,用在500级上正合适

网友B:
反正大部分500都是用515滴~~应该算是标准舵机吧~

网友C:
KST是中型舵机,是短身的,用在亚拓500DFC上刚好。像SERVOKING的DS795HV比KST515MG要长点,直接装不进去,但是可以装在X4ii,SAB500这类电机上置布局的飞机上,所以要先搞清楚自己飞机能装多长的舵机再选择,以免买错。

网友D:
我也是准备配500的时候才知道舵机分类的,像450斜盘用的属于微型舵机(micro),515这种和450锁尾用的属于迷你舵机(mini),servoking的ds695属于标准舵机(sta n dard),楼上说的SERVOKING的DS795HV也是mini舵机,不过ds795i 送了个上盖,这样既能装到标准的也能装到mini的
买机架的时候要问清楚适合装哪种尺寸,

网友E:
不是标准舵机,但是加个舵机架是不是都可以装了。

网友F:
FUTABA3003的尺寸才是标准舵机, 515这个只能是中间型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