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5 在直机控制自稳出错

楼主(2014-02-26):
请教:apm 在直升机 遥控总距和动作正常 。晃动飞机 飞控前后控制正常(比如抬头,控制前倾)。左右控制出错(机头在前,向左倾斜,控制向左倾斜)。什么地方出错,谢谢

网友:
检查端口是否插错

楼主:
端口安装 按照 新版 3.12 标准接线 。 问题还没解决
再请教 新的用 AP 任务规划器 见不到图形化设置 全是参数? 找不到可参考的教程

楼主:
再请教 新的用 AP 任务规划器 见不到图形化设置 全是参数? 找不到可参考的教程

楼主:
已解决。输出端口1、2反 。再设置里再把舵机方向改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输出端口1、2反 。再设置里再把舵机方向改变。

问下楼主试飞了没有,飞起来稳定吗?我的装上机子开油门后几秒钟就会出现抽风现象,应该是PID的问题,不知道楼主的PID是怎么设置的,可否给个截图看看。

楼主:
还没试飞,先在地测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