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

楼主(2014-02-26):
问题解决

网友A:
是不是失控设置的不对啊

网友:
标题太过吧,首先检测一下你的失控保护设置对没,要是控的问题,那就只有一种,是失控保护无效,我看基本不可能。
另,标题应该是 飞控无法自动返航
哪有遥控关了会自动返航的

楼主:
可这飞控就是有这功能啊 关D10控 飞控应该自动返航 现在是关D10控 飞控从自稳模式变为定高

网友B:
遥控的失控保护设定好了吗?

网友C:
关D10控屁事!

楼主:
谢谢各位老鸟 问题解决 失控保护设置问题!!!

网友D:
感觉应该是设置的问题,跟控关系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