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切割TK板F14

楼主(2014-02-26):
前几天看了(【KT板神机】可变翼F-14 两套制作教程 高清图片 详细文字 精美排版 附视频 附图纸)后一时的冲动就开始做起这个机来了!!因为第一次接触KT板的机所以对KT板的裁剪不是很熟悉!用美工刀去裁怎么也裁得不好看而且很费劲,就想了个热切割的办法。现在拿出来给大家分享!!!用的发热丝是电烙铁拆出来的来做的!请大家看图和视频吧!!飞行的视频正在上传!!明天应该可以!!补充一下:发热丝的温度是用个有刷电调来调的!!

网友A:
这样也可以啊~~高手~楼主说说配置吧~~比如电调?

网友:
哈哈哈,,不错不错
车用有刷电调

网友B:
用舵机测试器控制电调?

网友:
楼主玩过音箱的

网友:
不好整呀!太大了,

楼主:
试飞视频来了:

网友:
高手就是出在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可以啊~~高手~楼主说说配置吧~~比如电调?

是飞机的配置还是切割用的电调?飞机电调用40A,电机是朗宇2212-2450KV的。切割的电调是车用有刷电调,是大S的用的电调!没有有刷电调可以用可调压电源来做!只要改变电压就可以调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舵机测试器控制电调?

对!!用的是大S的车用有刷电调!!

楼主:
这音箱是我们工厂拿来烧的!我们从SONY和天龙的代工厂拿它拿些次品来做当锅炉柴烧!(丰达)听过吗??

网友:
电调也可以这么用啊?学习了

网友C:
高手你好,我是新手,我就做个恒温的简单的就可以了,我想问一下:
1.发热丝是不是用任何电烙铁的都可以?相如两元店买的那种可以吗?
2.还有那铁架子是不是只要的铁就可以啊,没有特别的要求吧?
3.还有电源能用笔记本电源吗?会不会把笔记本电源烧坏?
十分的感谢!

网友:
这东西对我来说太大了!没地方放啊!如果做翼形的话!不是还是要用刀切!这个可是不能只切一半吧!

网友:
曾经在一本实验书上看到到这个制作方案,没想到LZ运用到实际生活工作当中来了,值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你好,我是新手,我就做个恒温的简单的就可以了,我想问一下:
1.发热丝是不是用任何电烙铁的都可以? ...

恒温的更难做,不调压很难实现的!因为发热丝短,加在发热丝两端的电压很难算出来。不调压不好做!2元店的电烙铁可以用,笔记本的电源不行电压太高了。接上去发热丝马上烧红断掉!试下用个1S的动力电试下。如果太热发红就加长发热丝,如果不够热就改短发热丝。

网友:
有创意~~就是降落的时候打到你朋友脚了~~注意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恒温的更难做,不调压很难实现的!因为发热丝短,加在发热丝两端的电压很难算出来。不调压不好做!2元店 ...

好的!那我先按照你说的试试,遇到问题的时候再来请教你!先谢谢啦!

网友:
这个机马上就会有EPP材质的出现在淘宝

网友:
美工刀切,很容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飞机的配置还是切割用的电调?飞机电调用40A,电机是朗宇2212-2450KV的。切割的电调是车用有刷电调,是 ...

主要想问切割机的电调!楼主已经回答了!不过真的很厉害!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你好,我是新手,我就做个恒温的简单的就可以了,我想问一下:
1.发热丝是不是用任何电烙铁的都可以? ...

用开关电源(我用的12V5A的),吉他用的2号琴弦做电热丝,直接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
我这纯手工割的  怎么样

F22

F22

网友D:
请问楼主用什么电热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用什么电热丝啊

我用的是电烙铁里拆出来的发热丝!

网友:
用吹风机的行吗

网友(2015-09-28):
楼主,你直接把图纸贴上去?不需要用硬卡纸做个模板然后再切吗? 这样直接贴图纸上去能保证切的整齐不走样吗?

网友:
我的热切割电源电压是12V,电流6A。切割丝是铬镍丝,直径0.4和0.6,长度50CM,割各种泡沫很爽。我看了一下,建议你在切割丝的两头加软拉簧,因为切割丝过热或者烧红就会长生热胀冷缩的效果。加上软拉簧以后,在切割的时候,就不会产生热胀冷缩的效果了

网友E:
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图纸,原帖图纸我下载不了。。。很多人也下载不了,希望你可以发个附件在本帖子,或者直接发我邮箱,谢谢396974347@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图纸,原帖图纸我下载不了。。。很多人也下载不了,希望你可以发个附件在本帖子,或者直 ...

迟点找找,电脑不在身边!已是上一年的图纸了!

网友:
楼主家的鸡鸡一直叫个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