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华科尔 devo 7e 的七通道

楼主(2014-02-27):
都说这是7通的控,可是这第七通道在哪里呢?说明书看了好几遍,sps0是什么呢?谢谢各位先

网友:
油门
螺距
副翼
方向
升降
陀螺感度
再加个其它

虽然只有4个摇杆控制通道和2个拨动开关 但是可以通过定义和混控来输出7通道
顺便 G大固件是8通道的 其它1 其它2

楼主:
谢谢,其实还是不大清楚,能介绍一下具体设置么?或者可以参考的地方?

网友:
找华科尔评理,为何不标为6E而标成7E

网友:
可扩展为7通道?

楼主:
难道就是个六通?

网友:
7通 刷固件变成8通

网友:
新人只是想回个帖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