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博森H107D完美加装高清摄像

楼主(2014-02-27):
H107D有5.8G实时图传功能,不是高清,分辨率720x280,后期处理为720x480,录在遥控器上,画面质量很一般。H107C没有实时图传功能,但可以200万象素高清录象,分辨率1280x720,数字信号直接录在飞机上,画面质量非常好,接近GoPro

一直想有一台既能实时图传,又能高清高质量摄像的小飞机,研究了H107C的摄像模块后,发现这个模块具有内部滤波抗干扰功能,可以直接接在动力电上使用,于是买来H107C的摄像模块,装到H107D上,试飞效果很好,实时图传和高清录象都实现了,效果和808#16不相上下,但是重量只有2.7克,价格更便宜,飞起来完全没有压力

网友A:
看了这个区的很多帖子,一直想自己DIY一个200W摄像+FPV的哈博森,但是最后都没有下手,因为没有找到一个只用一个镜头能解决FPV+载卡摄像的方案,这样装在机机外面始终觉得不爽哎

楼主:
改装步骤:
找一对小插头,在不需要摄像时可以分离H107C的摄像模块,插头两头的电线分别焊接在对应的电源位置
在H107D下面用3M汽车胶带垫到和5.8G天线同样的高度,贴一片魔术贴
用热熔胶把H107C模块的摄像头固定在模块前面,用高温胶带把模块包起来,保护一下里面的电子元件
把另一片魔术贴贴在H107C模块下面,再把模块贴到H107D的魔术贴上,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这个区的很多帖子,一直想自己DIY一个200W摄像+FPV的哈博森,但是最后都没有下手,因为没有找到一个只 ...

要抗摔又轻,只能厂家出一个新的壳了,现在这样的已经是最轻的了

网友:
你的思路是D和C同步同向镜头?D拿来监控...C拿来录像?   不知道C有AV信号输出没?没玩过C

网友B:
这就是传说中的硬挂嘛。。。。买来第一天就试过了, 图传和高清录制都是耗电大户, 这样搞最多飞3分钟。

其实厂家肯定早就这么试过了,电耗是无法突破的难题,飞3分钟的东西不能成为产品,所以厂家也就放弃了这种方案。

而且话说哈博森原厂的这个高清模块也够坑爹的,省钱省到家,感光组也不说用好点的,视角窄到不能忍受。果断换808#16吧~

楼主如果你喜欢硬挂,可以试试拆掉原厂底壳,挂808#16板子(7克),外接一块5.8G小图传板(不足2克),808#16拆掉mini USB接口,手工焊接AVout信号到图传板。

最重要的----***60~100mah的1S微型锂电(2克),单独给图传和808供电。

因为8520的电机完全可以负载这些小杂碎飞行7分钟, 而100mah左右的1s锂电完全可以承受录制加图传相同的时间。单独供电是最可靠的。

这个方案要好很多,808#16的大广角非常适合FPV,比原厂那个破镜头强不知道多少倍,同时录像效果还可以比那个坑爹的200w模块好许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传说中的硬挂嘛。。。。买来第一天就试过了, 图传和高清录制都是耗电大户, 这样搞最多飞3分钟。
...

动手能力不错,小小的107D挂了一堆线和元件,失去了哈博森原来的美感。对于这些MINI的JJ,能否做到把原本设计的30W改成200W或者更高像素的摄像头才是出路。

遥控范围就50-100米,本来就在视线范围里面,有必要FPV吗?还是有什么特殊用途。。。
我自己把JD385改了808#16的摄像头,加稳压IC,发现电池下降的很快,而且JJ操控远比原来的要困难很多。这样下来,感觉意义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传说中的硬挂嘛。。。。买来第一天就试过了, 图传和高清录制都是耗电大户, 这样搞最多飞3分钟。
...

有空按你的方法试一下。现在这个可以飞4分半钟,感觉也不错了。808#16也买了,试验录像的画面清晰度和这个200万的没有区别,颜色表现也差不多,但有两个问题,一个是808的镜头也有对焦不准的问题,它的原来设计用途估计是暗访,焦距在1米到2米之间,远处模糊,本来需要旋转一下,但是镜头被胶固定住了,第二个问题,808的可用电压设计范围很小,第一次接动力电时,飞到3.3伏它就自动关机了,录像横纹干扰严重,接了独立电就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手能力不错,小小的107D挂了一堆线和元件,失去了哈博森原来的美感。对于这些MINI的JJ,能否做到把原本 ...

有必要FPV,可以飞得更高,更平稳,特别是高空下降时,没有FPV很难掌握下降速度,快了就会抖。我用这个做拍摄,基本上是小范围的直上直下,不飞航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手能力不错,小小的107D挂了一堆线和元件,失去了哈博森原来的美感。对于这些MINI的JJ,能否做到把原本 ...

你把JD385换成107C这种8.5×20的电机,再用107C的摄像模块,动力好很多,我之前用同样的方法挂了一个拆了外壳的808#16,107D的油门要推到85%以上才能飞起来,现在只要过了50%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把JD385换成107C这种8.5×20的电机,再用107C的摄像模块,动力好很多,我之前用同样的方法挂了一个拆了 ...

8.5*20比7*20宽,外壳都装不进了。。

网友A:
关键是有办法直接用107C的200W镜头加图传模块吗

网友D:
能不能把107D的摄像头用107C的200W摄像头代替?只换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有办法直接用107C的200W镜头加图传模块吗

107D的图传加摄像头整套的重量只有几克,找个其他图传比原装的还重,没意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把107D的摄像头用107C的200W摄像头代替?只换摄像头......

应该不行,解码和录像都在控上,就算是高清传回来,录出来还是720×240

网友:
这些微四轴的改动,有一点最关键,之前回帖说过了,就是一定要用小型电池去给录像模块供电,2克的额外负重,对于8520的电机来说,负担很小。

而公用电时,录制模块抢电的负担可要大的多了。

其实楼主说的没错,107C的高清模块摄像还算过的去,但是有2个致命缺点1是视角窄,这对于FPV是致命的。  2是没有视频输出,无法实现1个镜头录制同时输出给图传模组。
所以就出现楼主的这种双摄像头方案,要知道镜头模组也是有电耗的,双份耗电,双份重量,很多余。

完美的方案应该是:单独镜头---高清录像模块----再输出到单独图传模块, 808#16其实也不是100%的合适,板子上不少多余的东西加了重量,只不过目前它是最符合这个标准的。

楼主:
应该不用多久就会有单个摄像头,高清录像,图传,3合1的模块出现,重量保持在3到5克左右。就看那些方案公司什么时候做出来了。最好是采购到没有陶瓷封装的晶片直接绑定在电路板上,这样最轻

网友:
有人考虑过两个底盖吗?不知道C和D的下盖是否可以互安,如可以,1D的图传下盖,1C的录像下盖,供电加个接插件。这样不是很好?同时有C和D的,试一下呗。

楼主:
107D的下盖上的图传是用5芯扁平电缆,热熔胶固定在上盖的主板上,不能随时更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用多久就会有单个摄像头,高清录像,图传,3合1的模块出现,重量保持在3到5克左右。就看那些方案公司 ...

希望如你所说的,很快就能出来。

网友E:
其实只用一个镜头解决FPV+载卡摄像的方案未必没有,用哈博森自家的5.8G 500W万像素CCD摄像头也许可以做到。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1z10.3.w4011-5956993466.116.6KC5ND&id=36406122867&rn=2b7bea7f7917c23f2ef5f1dd68e3ebfb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1z10.3.w4011-5956993466.136.6KC5ND&id=36415768764&rn=2b7bea7f7917c23f2ef5f1dd68e3ebfb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57.Ii2ygH&id=17821746112

这个摄像头连视频录像模块是用在哈博森H301F上的,广角镜头加上720p摄影,效果比H107C的更好,录出来的视频亦有声音(虽然视频有声音不怎麽有用)。最重要是它能做到一个镜头解决FPV+载卡摄像,应该很适合放在H107D上。这样H107D的载重和耗电应该比现在的DIY版更少,如用上500mah的电池,飞行时间甚至可能不会减少。

以上都只是自己的想法,可惜自己动手能力不强,不会做出来,只是提个小小的建议,不知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只用一个镜头解决FPV+载卡摄像的方案未必没有,用哈博森自家的5.8G 500W万像素CCD摄像头也许可以做到。 ...

这几个加起来太重了,尺寸也大

网友:
哈博森的这个200W摄像模块还是可以入:回忆了下,以前玩MJX F45的那个摄像,只有30W像素,效果并不是差得不能看的!当然确实不够清晰,搞作品是不行的。如果用这个哈200W会怎么样呢?没有广角确实不爽!但如果只拍远处、只从高空拍呢?不也一样能“尽收眼底”吗!

网友:
这个是我看到的哈博森x4效果最好的视频了

楼主:
这个不是X4的摄像头,107C的比这个清楚多了,而且没有变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X4的摄像头,107C的比这个清楚多了,而且没有变形

优酷上的标题是 哈博森HUBSAN X4 带你游北 京颐和园 昆明湖
不可能是挂了808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优酷上的标题是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EzMTk0Njgw==.html]哈博森HUBSAN X4  ...

看这个镜头的效果应该是808,但808不至于这么低象素,估计又是给视频网站压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只用一个镜头解决FPV+载卡摄像的方案未必没有,用哈博森自家的5.8G 500W万像素CCD摄像头也许可以做到。 ...

那个是7.4V供电的!小四轴用不了,用稳压板电流太大,没有意义了!

楼主:
今天把3M汽车胶和魔术贴都拆掉,换成了减振海绵胶带,2mm强磁,薄圆片组成的悬挂系统,室内晚上试验飞行,减振有些改善,模糊的画面少了,悬停可以拍到连续10幅清晰画面,以前连续2到3幅清晰的样子

网友(2014-08-14):
引用 楼主:
应该不用多久就会有单个摄像头,高清录像,图传,3合1的模块出现,重量保持在3到5克左右。就看那些方案公司 ...

话说现在有这种模块了吗。。

网友G:
我也想改一个,请教一下,接上电源后,怎么控制这个摄像模块的录像呢?上面好像没有按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想改一个,请教一下,接上电源后,怎么控制这个摄像模块的录像呢?上面好像没有按钮的。

有按钮的,按一下开始录像,再按一下停止录像,不按停止就断电的话,录像就会没了。这个改造的107d已经飞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按钮的,按一下开始录像,再按一下停止录像,不按停止就断电的话,录像就会没了。这个改造的107d已经飞 ...

在来这样啊,谢谢了,
可惜了,H107D的一体遥控手感不错啊,C版的迷你遥控手感太差了,改装后是最廉价的FPV航拍了,过足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