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150炸鸡炸断天线!!!

楼主(2014-02-27):
今天晚上在家里玩150,不小心炸鸡,天线断了,请问能焊上去吗?怎么焊?求助!!!

图片

图片

网友:
烙铁,焊锡。。。。LZ这都不知道?

网友:
可以焊啊,建议用尖头,这样准确一些。

网友:
拿到外面找个修理手机的分分钟搞定,前提是焊盘没有损坏。

网友:
自己动手吧!

网友:
可以焊接,找准焊接部位,要求焊点圆润光滑,底线接地可靠,如果焊接技术不过关的话,焊好后需要测试控制距离。

网友:
天线的焊接点要求这么高吗?学习了。

网友:
线芯(天线)和屏蔽层(地)不要搞错,另外线芯好像被拉出了点。

网友:
有点悲剧的

楼主:
在外面找修手机的焊好了

网友:
楼主悲剧了,自己焊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