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炸机】拍完东西测试失控返航炸机,损失狗台半个、狗镜头一个(视频已补)

楼主(2014-02-27):
今天和模友拍夜景,飞回来打算测试下失控返航。前两次正常。 第三次机头换了个角度。 飞机进入返航后没多久。 开始坠落。 紧急切回姿态。无效!

3分50秒的时候开始第一次测试返航,前两次正常。

第三次机头换了个方向。 (6分50秒)

和第二次基本同样的地点。 返航爬升没几米就开始坠落。 切姿态好像好了一点。

落地后损失云台半个(支架断了) 狗3+镜头一个。

楼主:
机器是F550,标配动力。 飞控naza v2

网友:
关注下    坐等 视频  !!!!!!

网友A:
机子还能回来就很不错了,没丢

网友:
6轴挂NAZA,悟空和A2表示很无奈

网友:
悟空切控制模式无效。。。我也遭遇过了,同情。

网友:
遭遇干扰了吧,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只能默哀了。。

网友:
同情,没事老测失控返航干啥?

网友:
损失不大,说实在的。
电子这东西,有时候真说不清楚。

网友:
关注下好机友!等视频!

网友:
不清不楚,是一个电池测了3次返航吗?,第三次电流虚了。

网友:
关注。
同样情況,第一、二次测试失控返航正常,除了更换电池外,总是在第三次都会莫明其妙出事。

网友:
坐等 视频

网友:
没事试那玩艺干啥,没炸过机难受,是吧。

网友:
到目前为止我只测试了一次一键返航,还算正常也很准确,看了这贴子之后不到万不得已不用这个功能了,太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子还能回来就很不错了,没丢

很近的地方测试的,视频晚上睡觉前传的。 不知道被谁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近的地方测试的,视频晚上睡觉前传的。 不知道被谁关了。。

大疆的客服潜入你住处关的么?

网友:
狗三晚上拍視頻!真的只能用慘不忍堵來形容!

网友:
不像自由落体!就是掉高

网友B:
听声音感觉像电池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声音感觉像电池没电了……

电压14.6 落地量15.0。 4s

网友:
有点怕怕 虽然我是LITE ,不过我兔1切返航猛打方向 让他转圈圈回来,人晕了兔子还没吐

网友C:
请问楼主,是否有安装 OSD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是否有安装 OSD

有 osd mini。 落地后用BB响测的电压15v

网友D:
看來是電池供電問題,
建議在地面測試一下電池供電,
測試放電壓降情況,並記錄下來,
很可能是達到該電池的臨界點,突然壓降,
供電不足後,以致馬達無法出力。
這是我的評估,您參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來是電池供電問題,
建議在地面測試一下電池供電,
測試放電壓降情況,並記錄下來,

坠落后 我用同一块电池又飞了起来。

另外,我有8块相同的电池。前几块电池可以飞8分钟以上。 这块电池才飞了7分钟,并且动作较为柔和。

所以,电池问题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E:
第三次测试失控返航时飞机距离起飞地点多远,好像要超出20米以外才能返航的。另外飞机下坠是不是电池插头的问题?XT60用久了里面会有电击痕迹,导致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三次测试失控返航时飞机距离起飞地点多远,好像要超出20米以外才能返航的。另外飞机下坠是不是电池插头 ...

新插头。

网友F:
一般飞不丢,别用那些不靠谱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飞不丢,别用那些不靠谱的功能。

主要是怕遥控器信号没了。
这样测试下,测出毛病能及时维修损失还小点。

要飞得遥控器没信号了。 再炸一下,可不是闹着玩的,掉下来飞机成渣了。 砸到人。。。。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
返航好有风险呀~

网友:
用什么控?同样围观。

网友:
失控返航别乱用 我有一次和你差不多 测试失控返航 测炸了 最后也没找到原因 损失惨重 现在不敢测了 真出问题了再用 况且一般不会用的到

网友:
电压 二级保护?

网友:
坐等DJI给个原因

网友:
说实话,失控返航就没敢试过

网友G:
楼主,请问你的支架买到了吗?我也想买个,我的摔变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请问你的支架买到了吗?我也想买个,我的摔变型了。

整机返修了 不敢飞了 让他们检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机返修了 不敢飞了 让他们检测下。

不会吧,我摔了2次弄好后飞都正常,你这样返厂估计也只是换好配件后就发回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机返修了 不敢飞了 让他们检测下。

所有无线的都会有干扰,这也是我们不能预测的,说实在,外出飞也要靠运气。

网友G:
引用 楼主:
整机返修了 不敢飞了 让他们检测下。

有说修好要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说修好要多少钱?

我的精灵各种奇葩问题都出了,我也没返修。 机器较小,摔下来也就坏个飞机。
F550整机有好几公斤,摔下来砸到人可不是玩的。 所以寄回去了。

返修如果他们检测出来是飞控问题应该会免费维修的。

网友(2014-04-16):
电量还有多少啊?

网友:
精灵2目前为至使用约5~6次失控返航功能都正常,但每次都作好姿态手动控制准备,甚至作好就地下降准备。以后到底如何心中也无底啊。

网友:
我是十次飞得有八次一键返航,至今为止一切正常。

网友:
表示慰问!

网友:
感觉这种事情都是好恐怖的·~

网友:
将电压保护关了,应该是这个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