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無刷雲台抖動問題求解

楼主(2014-02-27):
我的相機是sony as15,所以要插一條micro hdmi轉HDMI的線,才能FPV
但是插上那條線雲台就會抖動,拔掉就正常了,請問如何解決

网友:
是不是线太重啊

网友:
线太重垂在下面,电机带不动

网友:
那么粗的一团线,不抖才怪。

网友:
线的问题~~~云台找不到平衡~~~建议不要长期这样斗~~烧板子的~~

楼主:
恩恩感謝~看來只能改短~這條線會不會很難銲~怕裡面都是小條的細線

网友A:
线太粗,太硬,把线的外皮去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太粗,太硬,把线的外皮去了吧

感謝你建議~這樣也省去焊接工夫~謝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