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 NAZA M LITE调参软件报错配置错误

楼主(2014-02-27):
之前用的天7,刚换了FUTABA 14SG遥控器,LITE插上电脑就显示配置错误。求前辈们指教,!感激!

网友A:
接收机模式、电调、油门、有可能不对
我之前收了一个v1、然后连接电脑显示是正常
遥控器能控制、但是还显示配置错误
后来把所有电调插上之后都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模式、电调、油门、有可能不对
我之前收了一个v1、然后连接电脑显示是正常
遥控器能控制、但是还显 ...

您好!大哥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B:
遥控器类型别选错,通道别接错,打杆方向正确,进行遥控器校准,断开USB,NAZA断电,重新连接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大哥能说详细点吗?

一般配置错误会有电调没插、接收机类型选错
电调油门没有校准、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类型别选错,通道别接错,打杆方向正确,进行遥控器校准,断开USB,NAZA断电,重新连接就好了。
...

您好前辈!感谢您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配置错误会有电调没插、接收机类型选错
电调油门没有校准、等

感谢您的指导!我再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