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4SG十字盘设置问题

楼主(2014-02-27):
我用14SG的SWASH功能  里的  PIT螺距 调 好了(39%)是  +12   -12度        我在调完   AIL  和  ELE   的   时候               螺距 不是+12    -12了怎摸回事啊

网友A:
帮顶,可能和你的 swash ring 设置有关吧

网友B:
LZ是有副翼机机是还是无副翼机机?如果是无副翼,用的什么3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是有副翼机机是还是无副翼机机?如果是无副翼,用的什么3轴?

无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可能和你的 swash ring 设置有关吧

没开啊    无副翼的机子

网友C:
无副翼这个不用去调。

网友:
6楼正解!无副翼机机在调机模式把集体螺距和循环螺距调好就OK了,正常使用模式下3轴会随时根据机体状态进行修正,是测不准的,但肯定是以你调机模式下的设置为准的。

网友:
学无止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