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7):
被大齿盘不圆折腾得够呛,又坚决不买亚拓的,求推荐。
大齿盘不圆也就罢了,大不了增加噪音,万万没想到却是导致旋翼头晃动的元凶,主轴两轴承做不到0虚位,由于大齿盘不圆一边紧一边松,必然造成主轴摆动,旋翼头晃动导致再平衡的大桨装上都有很大的震动。

网友A:
换冰人的

网友:
冰人的貌似是小齿盘吧?没有大齿盘呐

网友B:
听都没听说你这个原因,我一直用飞越的也没听说,我觉得是你的主轴承的问题!我换的NMB轴承可以算是0虚位!!绝对不是大齿盘的事

网友C:
大齿盘不圆顶多伤电机轴承,楼主检查主轴轴承吧

网友D:
尼龙CNC的零件精度确实比模注好多了。但是轴承不能零虚位。。。那是什么样的轴承啊。。。再者,齿间隙的调整底线:最紧的一边也要不能紧顶住,大齿盘转一圈,阻力无变化。

网友:
我的机机存在低速抖动偏大的问题,但转速起来了就好了,虽然不影响正常飞行,但心里有个疙瘩,一直想解决低转速这个问题,才想把大齿盘给换CNC的,主轴承早已换成5*13*5的新轴承了,大轴承版的。

网友E:
电机齿轮和大齿轮间隙没调整好,大齿盘不平小齿盘不平波浪齿请无视,没影响

网友F:
lz定制一批CNC主齿,5i模友大家分,先报名,再定制。我定10个。一定要组织起来,玩儿我们自己的配件。

网友G:
看错了,大齿不园的话换个看看,不行把齿间隙调大些,保证最小间隙不顶

网友H:
调一下电机齿与大齿盘的间隙,这问题不难解决